[内存维修]
请问,DDR2代内存芯片上的BGA???

楼主(2009-11-23):
一代的内存的封装方式一般我们还好修,2代的就是BGA封装的了,就需要拆下来重新换个好的芯片上去,那芯片的锡珠是用多大的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不过在我印象中好像是用0.5的锡球吧?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基地提供的是0.5的锡珠,并有专门配套的钢网。
我个人不摆珠子。找个手机钢网修剪一下,抹锡酱,用枪吹,速度比摆珠子快些。手机钢网也是用孔径0.5的那种。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