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不触发求助 !!

楼主(2009-11-23):
k8m800-m3  主板  ,VT8237R南桥,  IT8705F  IO  ,  触发方式为  南桥与 IT8282M 芯片相互完成 ,  板上的开关没有标记, 一个个短接无反应,

32.768晶振 两端有压差 ,电压2.89V , 跳线帽2.78V , 开关有3.3V , 跑开关排针线路没跑通, 不过看过 IT8282M 引脚图后知道 开关进南桥 ,
南桥给信号 IT8282M   5  , 6 脚, IT8282M  9脚直接拉低 绿 5V   实现触发,  直接短接 IT8282M 的 5脚能成功触发,  IT8282M 个引脚电压
都正常, 量其他电压, 发现 全板无复位,   只要IT8282M  7脚ATX_PG  受到后, 且其他电压正常后 10 脚发出CPU_PG  11脚 SB_PG ,

SB 受到PG信号后会发出复位,  此时 IT8282M  7 10 11 电压都有, 却没有复位, 判断还是南桥没工作 。

短接5脚的情况下,量南桥25MHZ晶振 , 两端均无电压 ,拆掉后还是无电压, 把网卡的晶振换上还是一样,  待机是量过板上 3个类似117的管子,

有 3.3V  25.V 1.8V ,   在无思路的情况下, 考虑到先电压, 后时钟, 最后复位 ,   量14MHZ晶振, 发现 3.3V  0V ,明显不对, 换一个新的后, 两端

1.46V 1.44V , 可是还是无复位, 不得以 烤桥,  考桥桥过后, 还是短接开关排阵不触发, 25MHZ两端无电压,   只有短接5脚情况还是全版无复位 。

    求助  :

             1:5 6脚的正常触发状态是如何变化的  ??

             2: 此SB 都有哪些电压 ???

网友:
说得情况密密麻麻,看的头都大了,这种8282M的板子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网友:
直接换个桥上去,都没你说的这么麻烦

网友:
汗, 桥真哪么容易换的, 我用钢网植珠没一次成功的, 至今还在练习中

网友:
此板南桥烤桥连锡了, 为什么要烤桥???  此板后来放几分钟后,复位正常了, 但是不跑码,

复位正常的情况下25M晶振两端有电压了 , 偶尔又没有, 点复位排阵出现无复位的现象,  放半个小时 ,

又好了, 能正常复位, 但是无法正常触发, 一直都是短接5脚上电的,  偶尔跑D4   04 20 ,  直接烤桥

,在最后阶段, 用镊子敲击南桥的时候用力过大连锡了,  上电ATX电源插头处电容冒烟, 此板报废, 拆芯片

电容, 场管做备件, 主板卖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