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 佳能L390传真机按健没有用

楼主(2009-11-23):
求助 佳能L390传真机按健没有用、请问一下高手这个问题是什么地方的原因、谢谢了!
还有一个也是佳能L390传真机就是复印的时候不进纸、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希望有师傅告知一下!
佳能

网友:
按键没用,可能是按键坏了,
复印不进纸,搓纸轮脏了或感应开关故障

网友:
谢谢水木的回答!
我到客户那里看了、问题是无法传真!
无法传真的时候、按健都不管用、要拨掉电源线再插上才可以的!
应该不是按健坏!
会不会是主板出了问题倒至无法传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