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754主板跑C1

楼主(2009-11-24):
修到一块硕泰克754主板跑C1,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IO换过,BIOS刷过,还是跑C1,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北桥 虚汗了 没有
CPU座 虚汗了  没有

内存电压确定正常吗?

网友:
这个应该跟北桥没关系吧!
754的板子内存信号时直接由cpu提供的你。楼主有没由由假负载测cpu座子到内存的ad阻值?

网友:
加焊U座吧 AMD的控制内存

网友:
是不是nvidia的芯片,如果是加焊下北桥试下

网友:
极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 我修过1个加焊座就好了

网友:
老大说过好象是CPU座扩孔了吧

网友:
1 换U
2 压桥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