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AINWARD5700显卡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1-24):
前天下午接到一块GAINWARD  5700 客户说是花屏 当时很忙  就和客户报风险后直接直接加焊了  心想直接加焊后不管好不好打发走就可以了
加焊后 没问题  客户要求进系统  可气的是 进不了系统 卡住了
测显存和GPU供电全部正常  但发现有几个固态电容好像有点鼓包  可又不确定  不知道和这个是否有关系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呢?系统换过吗?

网友:
是有点鼓,换了估计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GPU没有加焊好才会进系统卡死的,有时候加焊解决不了的,必需重做

网友:
绿色的那四个不是固态吧!
应该和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
鼓包的就要换掉,然后再测

网友:
换电容吧。一定是它。前天修一个显卡。有一个电容刚能看出来鼓开始没管它。 测什么正常。就是不亮。后来换了。就亮了

网友:
你这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修东西,不管什么故障,看到电容鼓的应该先把电容换掉再继续检修。

网友:
外观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电容试一试

网友:
电容换了  还是一样   估计要重新加焊了  明天见分晓

网友:
带防爆纹的不是固态电容

网友:
那个电容是被划穿了吧?有个洞了,换了后估计就OK了~~

网友:
能用眼睛看到的坏件。一定要换了以后在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重做下核心,不见效的话  核心 可能就被你加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