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开机检测都正常,到显示WINDOWS就出现黑屏

楼主(2009-11-24):
主板问题,开机检测都正常,到显示WINDOWS就出现黑屏,有时候到欢迎使用就卡死,大家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吗。确定是主板问题的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问题解决:呵呵   我就知道有兄弟急!   实际上是内存电压偏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内存电压低也能启动系统,真是怪

网友:
南桥不良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不是南桥的问题,自己动手还是好点

网友:
不是南桥是什么问题。LZ讲清楚????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台就是显卡问题,搞掉显卡就行,你的什么问题怎不讲出?

网友:
楼主没有一点共享精神,不配在这论坛上混!

网友:
是北桥虚焊吧

网友:
怎不把原因讲出来哦

网友:
LZ不要卖关子啊。。。

网友:
哎 估计是哪个电容电感坏了。。

网友:
个人经验,只要到了FF,蓝屏多半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   我就知道有兄弟急!   实际上是内存电压偏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内存电压低也能启动系统,真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