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410 MAX1999上电烫的厉害(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9-11-24):
有一台戴尔D410的机器,一开始短路,把6227电路中的Q500MOS管换了不短路了,但一上电,1999非常烫了,换了1999一样烫的厉害,还是量南桥后面的电容,对地阻值几乎为1,换了南桥后还是一样,量1999电路中的Q32管,Q32短路,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打阻值,看看是3V,5V那个短路,再用电烧。

网友:
5V电感打阻值对地14.   3V阻值正常

网友:
大家讨论讨论啊

网友:
烫的时候。3.3及5V输出了吗?还是后级有短路引起了保护所以发烫啊

网友: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吧

网友:
这明显是五伏有问题。先换个电容试

网友:
应该是负载过大     或者是本芯片问题      查一下周围的小元件吧

网友:
5v短路,先把短路排除先

网友:
把D15拿下打阻值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D15没有这个二极管啊,主板上是空的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出问题啦,你说南桥下面的电容为1,那为什么不取下来量是不是1呢,是1的话,就不要把南桥换上去了,你那种维修思路不是在给自己贴麻烦吗,发烫的话查下LDO3.LDO5外接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修一台 HP DV4000的,上电,MAX1999 发烫,经查,MAX1999 25脚 LDO3 脚短路。不过还要查线路中。

MAX1999 第25脚自电源插上后,一直都有3.3V的电压。

P3.3V-ALW (全称:alway 中文意思是  “永远,一直” 的意思。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线路路完,这组电压直接连至IO PC97551   楼主可参考下.

网友:
先排除短路吧,没了短路,看看还烫不?

网友:
待机下发热查下。18 脚。25脚。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打一下阻值,或者烧一下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出问题啦,你说南桥下面的电容为1,那为什么不取下来量是不是1呢,是1的话,就不要把南桥换上去了,你那种维修思路不是在给自己贴麻烦吗,发烫的话查下LDO3.LDO5外接线路有没有问题

支持这种说法,LZ是走了弯路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ISL6227短路了,换了个好了,装机一切正常

网友:
据我经验 应该是后级大负载短路   以你所说的南桥的问题  是不是供电电容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