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1-24):
一 v881da 主板 供电都正常 (包括cpu供电都正常)cpu换过 io 换过
故障依旧 全板无复位  南桥是 vt8237r  修这种问题 一直 没思路

网友:
CPU 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全板没有复位?复位是南桥发出的,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有没有集成网卡把它干了,电压正常查时钟工作是否正常,时钟正常直接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