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一块七彩虹915主板雷击过集成网卡没用了,上了独立显卡用了两个月开不了机,集成网卡芯片拔了后也一样开不了机,跑码2B29,把显卡拔掉能正常跑完代码,插上显卡就跑不过29
开不了机

网友:
显卡GPU空焊也会跑码不正常的,首先要确定显卡是好的

网友:
NB虚焊,或坏了 ,打NB的AD线看看

网友:
测量一下PCI总线的耦合电容的电阻值
压北桥开机
刷下BIOS
此类故障最常见的就是NB空焊,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