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时重启,在进度条过后出现鼠标箭头前

楼主(2009-11-24):
最近接连遇到两块相同的主板是SIS芯片组的,754CPU,IO是ITE  IT8705AF,GX的。在进系统的时候,出现鼠标箭头前,进度条过后就重启,请问有哪位仁兄碰到过,当然已经排除软件及其他的硬件问题,最后确定是主板。因为换了其他的所有硬件装系统都没有用,换了主板就好了。

网友:
忘记了说,就是进PE 和安全模式都是正常的。

网友:
查复位电路正常吗?

网友:
驱动的问题,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复位正常,南北桥都加焊过。有遇到了一块。完了

网友:
主板没有修好,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由于是单位用的电脑,只是处理文件而已,所以我在装系统的时候,不装显卡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