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主板跑26

楼主(2009-11-24):
前几天修了一块板子,主板跑26不过,开始怀疑是北桥有问题,最后用手压了一下BIOS座子,跑完代码,原来是BIOS芯片虚焊了,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华硕

网友:
BIOS很少空焊吧,我修过一例是BIOS座断裂导致不跑马

网友:
楼主可真是牛 啊 。。跑26 竟然是BIOS虚焊。。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哦。。我觉得BIOS接触不良。还是有可能 的。。但真的还没听说过是虚焊的~~~

网友:
纯属巧合,跑26不一定都是BIOS

网友:
ECS的那种带座子的BIOS相当容易接触不良,焊在主板上的倒没见过虚焊的

网友:
与BIOS虚焊关系太小了。。。几乎不可能 。但楼主没有追根究底的查找原因。遗憾。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主板了 ESC的

网友(2010-07-26):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BIOS座松动,在取BIOS 的时候 给撬松了, 导致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