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P43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24):
公司里两台梅捷P43电脑。现在早上都开不了机。CPU风扇转很慢,,电源换了新的也一样。开着过一个小时左右关掉再开就正常了。

网友:
CPU风扇转很慢 ---主板带温控的,检测CPU没有工作,风扇转速就放慢了

网友:
或者是过热...

网友:
压住北桥,看能不能开机,这种板,容易虚焊

网友:
北桥,CUP温度 检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cpu座不行了重装一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