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CI测试信号问题!!

楼主(2009-11-24):
测量方正R350 ATI芯片组主板的miniPCI信号:

此机器待机就有3.3V和5V

数字表 红表笔接3.3V电感,黑表笔接26脚PCIRST*,开机,有:3.3V到位0V的电压跳变。

数字表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64脚FRAME*,开机,有:0V 到3.3V的电压跳变。

数字表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61脚IRDY*,开机,有:0V 到3.3V的电压跳变。

数字表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66脚TRDY*,开机,有:0V 到3.3V的电压跳变。

61 64 66这三个正常吗?
书上说,FRAME*是低电平PCI总路线启动工作。这三个信号,按完开机键后,全是3.3V的高电平了。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了大家!!!

网友:
这些是信号而不是电平。要用示波器才能看到。

网友:
必须拿波波来看波形的。

网友:
谢谢两位的帮忙。过段时间才能有那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