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120代码跑54,维修中!请教下老鸟们

楼主(2009-11-24):
6120的机器,915集显的。不接屏代码跑54,接上屏,就白屏,(很亮的那中白,整个屏都是白的)瞬间掉电。检测供电正常,就是L2,在屏接口旁边的一电感无输出,没有图纸,不知道这电感是给那路供电的。CPU供电1。2V,感觉有点高,还有就是这CPU很短时间就发烫,但对地阻值70欧。
代码跑54,觉的应该是北桥问题(集显的)。有没有可能是在检测网卡,声卡等设备有这样的代码?有修过类似故障的谈谈,给点思路很感谢了!

网友:
换电感在说了。

网友:
直接换915,这种故障显然是屏亮了,信号没给屏,应该是915 坏。

网友:
基本就是北桥了

网友:
换了北桥,还是一样的跑54,真不明白了,54是在检测接口了吗?有点迷茫了。。。。。。。

网友:
NX6120图纸基地有的,可以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1/viewthread.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