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一体机的进来看一看,HP M1522NF一体机修起来真麻烦!!!!

楼主(2009-11-24):
一台HP M1522NF一体机,带网络接口,可传真可复印。送修时的故障现象是加电开机,机器哗哗一阵响后,液晶屏上出现“Ready 2 Download“后就没有动静了,按任何按键也没有反应。
   根据网上的传说,更换了主板,350元一块。机器能响了,也能转了,比没换板之前响的时间长了,听到扫描电机”咔咔“一阵响后,液晶面板又报”扫描错误5,请关闭再打开“。实际上关了也没用。于是更换了新的电机,注意:该扫描电机的直流电阻是10欧,烧毁后电阻会变小。
   电机更换后, 加电开机,还是”咔咔“响。此时打印正常,只是复印和扫描无效。
   查了网上的资料,传说是扫描头也容易坏,价格也在300-350。但我担心的是扫描头如果买回来,还是这个问题或者出现新问题怎么办?有没有修过该机器的朋友,发表一下高见。
    我把维修经历写出来,也供大家参考。

网友:
晕。这在都跟这样换了。那不等于重新买台机器了。

网友:
清理原稿台玻璃底部,扫描头裹的反射镜试试看

网友:
这是HP通病,把扫描玻璃取开,擦CCD得检测白板就可以
还有就是镜头锁锁上没

网友:
扫描头一般不会坏,我估计是扫描子车架上的电机后面的塑料测速片。传感器坏,我遇到过的。。。。

网友:
1522我修过几台都是扫描的问题,一般是扫描的架和灯管问题,报错24.20.14的都有,灯管问题就是灯管不亮,扫描架问题是扫描架不能正常复位,灯管问题就只有换灯管,而且灯管一直是不亮的,扫描架问题可以在扫描架下面的齿轮打固体的润滑油,还要清扫干净再打油,还有几个不常见的问题就是扫描架上面的CCD脏了,用酒精擦就OK,其次是上面最大的玻璃托架,夹层可能有纸屑再里面也会造成扫描不能正常复位而报错,小心才出来,把纸屑取出即可,还有一点,就是昨天才碰到的,是主板到扫描架的数据线问题,更换就好了,数据线有问题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还是比较难查,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我看不扫描架是很少坏的呀

网友: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是主板坏,电机坏。该机的扫描定位是通过CCD来判断的,没有盖上扫描玻璃,CCD不能扫描到边界图像,所以就出现异响。主要是电机坏和主板坏。扫描头没有坏。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机器在2009年3月份前生产的,存在这个问题,之后的有所改进。

网友:
前两天一客户的M1522NF的机子。开机后报扫描错误5,请关闭再打开
关机后再打开屏幕无反应主机哗哗响。
把所有能打开的都开了再关一下后,开机有反应,但还是报扫描错误5,请关闭再打开.
打开自动进稿器后发现有液体遗撒的痕迹.平板上也有.就没收机.
看来也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了.
但是就怕别的有毛病.

网友:
这机修多,通病都是坏主板和扫描头电机啊~~

网友(2009-12-25):
扫描错误5就是主板和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