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00 加电不亮,左边第一个指示灯一直闪,

楼主(2009-11-24):
dell 1100 加电不亮,左边第一个指示灯一直闪,是什么问题啊,中间的闪我知的是内存,最左边的闪是什么,真不是很清楚,为安全起见,我把内存,CPU 都换了也一样,高手指点??
cpu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搞搞内存槽子

网友:
不 这款本子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了,那老机器,两天没管它,后来又亮,发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