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本本花屏

楼主(2009-11-24):
现手上有一台NEC的本本,一放电影屏上部有两行大花,鼠标也变成大花了,鼠标到那就花到那,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你就放电影才有问题啊?先换驱动试试,再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在PE下使用也花吗?应该先排除一下系统的问题,比如驱动什么的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这样的现象插个外显看一下啊!

网友:
我们专做NEC的,我是工厂客服!可以告诉我!你的型号找找驱动啊!

网友:
显卡坏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