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声道

楼主(2009-11-24):
今天搞了个MS-7369的板子,发现有一个是单声道,就找到相应的滤波电容在上面放歌时用示波器测有波形,看起来是OK的,没有多大问题,于是怀疑是接口问题换了个新的,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没想到还是一样。如果是音效IC有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没有波出来或波不正常,这也许是别外一种情况,就把音效IC也换了个同型号的,结果还是一样没有好,还是老样子,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见,不知怎么去修了,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发现一个是单声道,首先你确定MP3或其他歌源是否是立体声或双声道的。

网友:
这个我可以确定的,因为在V星维修中有个软件是专门测音效问题的

网友:
ic换了应该是线路输出的问题了

网友:
先把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滤波电容与耦合电容都换了还是没有好,真是不知道修哪里了,有关的东西都快换完了还是这个样子,本人现在求救高手呀

网友:
检查一下Audio跳线插正确没有,没果只插了1个就成单声道了

网友:
现已经搞定,原来南桥有问题了,加焊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南桥虚焊也会造成单声道么?我也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