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845 开机电路?

楼主(2009-11-24):
本人修到一片INTEL 原装845主板。SB 82801DB。只要一插电源主板就启动每次都这样。开机跑线发现。开机POW ON直接进南桥。为何不进IO。怎么也跑不到IO了。绿线是到IO我已跑通。还有紫线也进IO。有修过这板的朋友解释下。谢谢了。
主板
Intel

网友(2010-03-16):
因特尔的板子都市这样的了具体是为什么我现在也没有搞懂。

网友:
INTEL 的主板 是在插上U就自动加电的 一般正常管机就会好 不好一般换个IO就会没问题了
也算个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