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9 SF维修经过

楼主(2009-11-24):
故障盘:ST3808110AS 7200.9
大量色块

跑SF,到99停住,慢写APP、 ATA后从10再开始跑…………
第二天造成一看,到50了,而且LOG记录中所有步都跑完了
用灯泡快写CERT 等,写完,断电,再通电,显示如下:
“Interface task reset
2048k x 32 SDRAM
TONKA2 - 1_Disk    M-31   12-07-05 09:20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ERR Read App Code”

靠,难道APP没有写入,现在写肯定是写不进去了

心想干脆再跑一次。
于是再次加载原盘的LDR,再次从02开始跑:
如下:

Interface task reset
2048k x 32 SDRAM
TONKA2 - 1_Disk    M-31   12-07-05 09:20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ERR Read App Code

F>
F>
T>N2,AA,22
T>Begin Test 02
Current FS Buffer usage: 12288 bytes

FS_INODE_TABLE_BUFFER: b16
FS_DIR_ENTRY_BUFFER: b18
FS_SCRATCH_BUFFER: b1a
FS_INDIR_BLOCKS_BUFFER: b1c
FS_BUFFER: b2c

ASCII logging on

                      Not Power Cycling
Formats Saved

Nominal Formats Selected

Temp Diode 99
( 28 C )

Preamp Registers
Reg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63   04 1A 20 76 00 00 00 44 42 0E 80 40 29 26 40

                      Not Power Cycling
Zones 0-F,  Heads 0-0, adaptives set to defaults
Head Mask FFFF -
Read Bias - Head      0   1   2   3

Buzz  -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ASCII logging off

Cylinder   ID->OD Bias   OD->ID Bias
00200          00A3         009B
00600          009C         008C
00A00          009B         0087
00E00          0097         0084
01200          0098         0085
01600          0098         0087
01A00          0098         0083
01E00          0097         0084
02200          0096         0081
02600          0093         0080
02A00          0090         007D
02E00          008E         007B
03200          008B         0078
03600          0088         0077
03A00          0088         0078
03E00          0088         0075
04200          0087         0074
04600          0088         0073
04A00          0087         0074
04E00          0084         0070
05200          007F         006F
05600          0080         0070
05A00          007F         006D
05E00          007C         006C
06200          007B         006A
06600          007B         0068
06A00          0079         0067
06E00          0078         0064
07200          0077         0063
07600          0074         0060
07A00          0073         005F
07E00          0071         005F
08200          006F         005C
08600          006F         005C
08A00          006F         005C
08E00          006E         005B
09200          006C         0058
09600          006B         0057
09A00          0068         0054
09E00          0067         0054
0A200          0068         0054
0A600          0067         0053
0AA00          0064         0050
0AE00          0061         004E
0B200          0060         004C
0B600          005F         004C
0BA00          0060         004C
0BE00          005F         004B
0C200          0060         004B
0C600          005C         0048
0CA00          005B         0047
0CE00          0059         0044
0D200          0058         0043
0D600          0057         0043
0DA00          0054         0040
0DE00          0054         0040
0E200          0053         003F
0E600          0050         003C
0EA00          004F         0039
0EE00          004C         0037
0F200          004F         0039
0F600          004C         0037
0FA00          004B         0038
0FE00          0048         0033
10200          0047         0034
10600          0048         0032
10A00          0047         0030
10E00          0044         002F
11200          0043         002F
11600          0040         002C
11A00          0040         002C
11E00          003F         0028
12200          003B         0028
12600          003C         0027
12A00          0039         0024
12E00          0038         0023
13200          0038         0023
13600          0037         0020
13A00          0034         001F
13E00          0033         001F
14200          0034         001C
14600          0033         001C
14A00          0033         001B
14E00          002F         001B
15200          0030         001B
15600          002F         001A
15A00          002C         0017
15E00          002B         0017
16200          002C         0014
16600          002B         0013
16A00          0027         0014
16E00          0027         0013
17200          0028         0014
17600          0028         0013
17A00          0027         0010
17E00          0028         000F
18200          0023         0010
18600          0027         000F
18A00          0023         0010
18E00          0024         000C
19200          0023         000C
19600          0027         000C
19A00          0027         000F
19E00          0028         0010
1A200          0027         0010
1A600          002C         0013
1AA00          002B         0013
1AE00          002E         0014
1B200          0030         0018
1B600          0037         001C
1BA00          003B         001F
1BE00          003F         0024
1C200          0043         0028
1C600          0048         0030
1CA00          004F         0037
1CE00          0058         003C
1D200          0060         0044
1D600          0068         004F
1DA00          0073         0058
1DE00          007B         0064
1E200          008B         0070
1E600          009B         007F
1EA00          00A8         0090
1EE00          00BB         009F
1F200          00CF         00B4
1F600          00E3         00C7
1FA00          00FC         00DF
1FE00          0114         00F8
20200          012E         0110
20600          0148         012C
20A00          0167         014B
20E00          0188         016C
21200          01A9         0190
21600          01CC         01B4
218B0          01E0         01D0
ASCII logging on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Calibrating Physical Track 0 on heads 0 thru 0
Calibrating Head 0 ...
DAC value = FC86

Buzz  -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Radial Offset Table:

Head 0    Offset = 1458
Head 1    Offset = 1A13
Head 2    Offset = 1A13
Head 3    Offset = 1A13
Head 4    Offset = 1A13
Head 5    Offset = 1A13

Radial ID Delta Offset Table - RPO:

Head 0    Offset = 0
Head 1    Offset = E9C1
Head 2    Offset = E9C1
Head 3    Offset = E9C1
Head 4    Offset = E9C1
Head 5    Offset = E9C1

Disk D0
RPO Calibration!

Radial Offset Table:

Head 0    Offset = 1458
Head 1    Offset = 1A13
Head 2    Offset = 1A13
Head 3    Offset = 1A13
Head 4    Offset = 1A13
Head 5    Offset = 1A13

Radial ID Delta Offset Table - RPO:

Head 0    Offset = 0
Head 1    Offset = E406
Head 2    Offset = E406
Head 3    Offset = E406
Head 4    Offset = E406
Head 5    Offset = E406

Head 00
Zone 00:  00018 - 03B77  1351 (0547) 849.193
Zone 01:  03B78 - 07673  1320 (0528) 823.790
Zone 02:  07674 - 09DB5  1276 (04FC) 803.225
Zone 03:  09DB6 - 0C0AB  1237 (04D5) 780.644
Zone 04:  0C0AC - 0DDF7  1210 (04BA) 760.645
Zone 05:  0DDF8 - 0F9E5  1173 (0495) 740.322
Zone 06:  0F9E6 - 113DF  1144 (0478) 720.967
Zone 07:  113E0 - 13DDD  1100 (044C) 688.064
Zone 08:  13DDE - 1603D  1045 (0415) 659.032
Zone 09:  1603E - 1871B   990 (03DE) 624.193
Zone 0A:  1871C - 1A9AD   935 (03A7) 592.258
Zone 0B:  1A9AE - 1D027   880 (0370) 553.845
Zone 0C:  1D028 - 1ECAB   825 (0339) 524.653
Zone 0D:  1ECAC - 20CE5   770 (0302) 489.081
Zone 0E:  20CE6 - 22423   715 (02CB) 457.815
Zone 0F:  22424 - 23459   660 (0294) 418.548
Reserve:  15B65 - 15C92   640 (0280) 444.193
Total KBAs = 095483C5
EP=1, TA=1, HiGain=1, OTRd=1,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NPML=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40, Write=80, ID=FF, DER=001F, RdWrOpts=F7FF
All Hds 0-0, All Cyls, Rnd Data
   Hd 0, Cyls 00018 - 23459

Performing AFC Zone Cal
ACFC Calibration:
EP=0, TA=0, HiGain=0, OTRd=0, Early Rd=0, Splash=0, Reload=0, NPML=0, MRBias=0
Bst/Zap=0, SrvoThrsh=0, RunOut=0, MaxECC=0,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02, Write=40, ID=1E, DER=0000, RdWrOpts=0007

   HEAD CLEARANCE MEASUREMENT
Disable AFC 2x+
Zap Eng Dis
Zap Rd Dis
Alt = sealevel
Error: HdClr Measurements file could not be opened!
afhCert structure may not be valid!
Cant seek to 7822. Min is 4294843972, Max is 4294844368
Error: HdClr Measurements file read incomplete!
Head Clearance structure may not be valid!
Seek To 72(73).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DZF 877500,M 116,N 3,BPW 3088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59, 0.00004, 0.375
Ov  8,Od 14,Iw  9,RH  0,WH  1
WH Cntct Srch
C, 1,  0.883, 0.83
C, 4,  0.668, 0.54
C, 7,  1.004, 0.73
C,10,  0.855, 0.42
C,13,  1.125, 0.85
C,16,  0.977, 0.84
C,19,  1.215, 0.70
C,22,  0.934, 0.58
C,25,  0.902, 0.82
C,28,  0.742, 0.81
C,31,  0.750, 0.51
C,34,  0.719, 0.62
C,37,  0.992, 0.60
C,40,  7.559, -2.46
S,28,  0.688, 0.70
S,29,  0.500, 0.56
S,30,  0.633, 0.60
S,31,  0.715, 0.76
S,32,  0.711, 0.70
S,33,  0.637, 0.63
S,34,  0.691, 0.53
S,35,  0.465, 0.51
S,36,  0.559, 0.45
S,37,  0.484, 0.10
S,38,  1.789, -0.90,DC
DV,39,  4.816, -1.79,DC
DC,37,  0.527, 0.13
DC,38,  1.820, -0.61,DC
DVC,39,  4.750, -1.73,DC
L,  0     72  0 877500 0.059 0.00004 0.375  8  9    1.789 1.500 0.391 0.078 29 00 01 00 P
M  8 14  9  0 37
L,  0     72  0 877500 0.059 0.00004 0.375    1.789 1.500 0.391 0.078 29 00 01 00  0 T00
M  8 14  9  0 37

Cleaning trks
Seek To 34876(34519).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DZF 830000,M 82,N 2,BPW 2912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55, 0.00001, 0.250
Ov  8,Od 14,Iw  9,RH  0,WH  1
WH Cntct Srch
C, 1,  0.828, 0.64
C, 4,  0.742, 0.77
C, 7,  0.875, 0.73
C,10,  0.789, 0.65
C,13,  0.586, 0.57
C,16,  0.648, 0.61
C,19,  0.406, 0.62
C,22,  0.555, 0.61
C,25,  0.762, 0.67
C,28,  0.797, 0.50
C,31,  1.031, 0.58
S,19,  0.590, 0.67
S,20,  0.543, 0.66
S,21,  0.559, 0.69
S,22,  0.547, 0.67
S,23,  0.664, 0.81
S,24,  0.629, 0.67
S,25,  0.555, 0.67
S,26,  0.391, 0.58
S,27,  0.621, 0.72
S,28,  0.598, 0.69
S,29,  0.465, 0.59
S,30,  0.648, 0.66
S,31,  0.625, 0.71
S,32,  0.535, 0.62
S,33,  0.496, 0.60
S,34,  0.621, 0.66
S,35,  0.512, 0.54
S,36,  0.633, 0.65
S,37,  0.539, 0.56
S,38,  0.496, 0.68
S,39,  0.484, 0.56
S,40,  0.613, 0.66
S,41,  0.422, 0.40
S,42,  0.852, -0.38
S,43,  2.813, -1.11,DC
DV,44,  4.582, -1.63,DC
DC,42,  1.148, -0.30,DC
DC,42,  1.137, -0.33,DC
DVC,43,  2.938, -1.22,DC
L,  2  34876  0 830000 0.055 0.00001 0.250  8  9    2.813 1.000 0.442 0.074 29 00 01 00 P
M  8 14  9  0 42
L,  2  34876  0 830000 0.055 0.00001 0.250    2.813 1.000 0.442 0.074 29 00 01 00  0 T00
M  8 14  9  0 42

Cleaning trks
Seek To 126757(120819).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DZF 505385,M 218,N 12,BPW 1728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39, 0.00001, 0.188
Ov  8,Od 14,Iw  9,RH  0,WH  1
WH Cntct Srch
C, 1,  0.750, 0.55
C, 4,  0.633, 0.61
C, 7,  0.469, 0.49
C,10,  0.535, 0.52
C,13,  0.516, 0.59
C,16,  0.508, 0.58
C,19,  0.547, 0.62
C,22,  0.598, 0.66
C,25,  0.418, 0.59
C,28,  0.547, 0.54
C,31,  0.551, 0.58
C,34,  0.484, 0.49
C,37,  0.504, 0.63
C,40,  0.551, 0.40
C,43,  2.430, 1.64
S,31,  0.594, 0.56
S,32,  0.563, 0.60
S,33,  0.516, 0.59
S,34,  0.527, 0.53
S,35,  0.520, 0.57
S,36,  0.469, 0.58
S,37,  0.523, 0.60
S,38,  0.637, 0.64
S,39,  0.602, 0.63
S,40,  0.551, 0.68
S,41,  0.715, 0.74
S,42,  2.078, 1.32,DC
DV,43,  2.883, 1.67,DC
DC,41,  0.680, 0.77
DC,42,  2.008, 1.35,DC
DVC,43,  2.633, 1.60,DC
L, 13 126757  0 505385 0.039 0.00001 0.188  8  9    2.078 0.750 0.432 0.086 29 00 01 00 P
M  8 14  9  0 41
L, 13 126757  0 505385 0.039 0.00001 0.188    2.078 0.750 0.432 0.086 29 00 01 00  0 T00
M  8 14  9  0 41

Cleaning trks
Seek To 144422(138029).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DZF 432500,M 172,N 11,BPW 1456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27, 0.00000, 0.188
Ov  8,Od 14,Iw  9,RH  0,WH  1
WH Cntct Srch
C, 1,  0.645, 0.72
C, 4,  0.543, 0.58
C, 7,  0.453, 0.60
C,10,  0.508, 0.49
C,13,  0.547, 0.52
C,16,  0.602, 0.49
C,19,  0.512, 0.47
C,22,  0.492, 0.55
C,25,  0.449, 0.29
C,28,  0.379, 0.39
C,31,  0.438, 0.52
C,34,  0.777, 0.77
S,22,  0.668, 0.66
S,23,  0.555, 0.59
S,24,  0.543, 0.58
S,25,  0.438, 0.50
S,26,  0.551, 0.61
S,27,  0.551, 0.55
S,28,  0.680, 0.63
S,29,  0.621, 0.68
S,30,  0.633, 0.71
S,31,  0.602, 0.63
S,32,  0.602, 0.65
S,33,  0.449, 0.57
S,34,  0.559, 0.63
S,35,  0.758, 0.72,DC
DV,36,  0.570, 0.61
S,37,  0.563, 0.64
S,38,  4.762, 1.46,DC
DV,39,  7.273, 2.48,DC
DC,37,  0.535, 0.67
DC,38,  4.805, 1.39,DC
DVC,39,  7.391, 2.45,DC
L, 15 144422  0 432500 0.027 0.00000 0.188  8  9    4.762 0.750 0.391 0.086 29 00 01 00 P
M  8 14  9  0 37
L, 15 144422  0 432500 0.027 0.00000 0.188    4.762 0.750 0.391 0.086 29 00 01 00  0 T00
M  8 14  9  0 37

Cleaning trks
Seek To 72(73).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63, 0.00001, 0.375
Ov  0,Od  0,Iw  0,RH  1,WH  0
RH Cntct Srch
C, 1,  0.246, -0.19
C, 4,  0.137, 0.07
C, 7,  0.102, -0.02
C,10,  0.109, 0.02
C,13,  0.125, -0.02
C,16,  0.152, -0.08
C,19,  0.273, 0.16
C,22,  0.289, -0.04
C,25,  0.230, 0.11
C,28,  0.125, -0.20
C,31,  0.180, -0.02
C,34,  0.254, -0.27
C,37,  0.184, 0.05
C,40,  0.254, 0.24
C,43,  0.203, 0.13
C,46,  0.332, -0.28
C,49, 15.848, -4.06
S,37,  0.039, -0.11
S,38,  0.070, -0.14
S,39,  0.090, -0.10
S,40,  0.074, -0.15
S,41,  0.082, -0.17
S,42,  0.063, -0.09
S,43,  0.094, -0.06
S,44,  0.055, -0.10
S,45,  0.051, -0.08
S,46,  0.344, -0.45
S,47,  5.973, -2.10,DC
DV,48, 12.668, -3.34,DC
DC,46,  0.160, -0.23
DC,47,  3.887, -1.90,DC
DVC,48, 14.004, -3.55,DC
L,  0     72  0 432500 0.063 0.00001 0.375  0  0    5.973 1.500 0.393 0.078 29 00 01 00 P
M  0  0  0 46  0
L,  0     72  0 432500 0.063 0.00001 0.375    5.973 1.500 0.393 0.078 29 00 01 00  0 T00
M  0  0  0 46  0

Cleaning trks
Seek To 34876(34519).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63, 0.00002, 0.250
Ov  0,Od  0,Iw  0,RH  1,WH  0
RH Cntct Srch
C, 1,  0.086, -0.19
C, 4,  0.055, -0.05
C, 7,  0.184, 0.15
C,10,  0.078, -0.02
C,13,  0.223, 0.06
C,16,  0.137, -0.06
C,19,  0.145, -0.06
C,22,  0.109, -0.14
C,25,  0.070, -0.04
C,28,  0.246, -0.17
C,31,  0.168, 0.04
C,34,  0.141, 0.08
C,37,  0.223, -0.03
C,40,  0.148, 0.00
C,43,  0.313, -0.06
C,46,  0.086, 0.05
C,49,  0.137, -0.28
C,52,  6.297, -2.38
S,40,  0.023, -0.01
S,41,  0.074, -0.05
S,42,  0.063, 0.07
S,43,  0.039, 0.04
S,44,  0.063, 0.01
S,45,  0.051, 0.06
S,46,  0.078, 0.01
S,47,  0.082, 0.14
S,48,  0.063, -0.03
S,49,  0.059, -0.02
S,50,  1.379, -1.12,DC
DV,51,  5.215, -2.04,DC
DC,49,  0.047, 0.06
DC,50,  1.242, -0.93,DC
DVC,51,  4.715, -1.99,DC
L,  2  34876  0 432500 0.063 0.00002 0.250  0  0    1.379 1.000 0.430 0.074 30 00 01 00 P
M  0  0  0 49  0
L,  2  34876  0 432500 0.063 0.00002 0.250    1.379 1.000 0.430 0.074 30 00 01 00  0 T00
M  0  0  0 49  0

Cleaning trks
Seek To 126757(120819).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35, 0.00001, 0.188
Ov  0,Od  0,Iw  0,RH  1,WH  0
RH Cntct Srch
C, 1,  0.098, 0.05
C, 4,  0.102, 0.05
C, 7,  0.113, -0.03
C,10,  0.172, 0.04
C,13,  0.094, 0.03
C,16,  0.098, 0.18
C,19,  0.113, 0.08
C,22,  0.090, -0.05
C,25,  0.039, 0.06
C,28,  0.086, -0.04
C,31,  0.098, 0.31
C,34,  0.086, -0.10
C,37,  0.063, 0.10
C,40,  0.082, 0.02
C,43,  0.098, 0.01
C,46,  0.098, 0.07
C,49,  1.988, 1.34
S,37,  0.039, 0.01
S,38,  0.055, 0.03
S,39,  0.039, 0.06
S,40,  0.035, -0.07
S,41,  0.031, 0.12
S,42,  0.027, 0.04
S,43,  0.047, 0.06
S,44,  0.039, 0.10
S,45,  0.027, 0.04
S,46,  0.027, 0.06
S,47,  0.516, 0.30
S,48,  1.977, 1.04,DC
DV,49,  2.164, 1.33,DC
DC,47,  0.402, 0.25
DC,48,  1.676, 1.11,DC
DVC,49,  2.348, 1.38,DC
L, 13 126757  0 432500 0.035 0.00001 0.188  0  0    1.977 0.750 0.430 0.086 29 00 01 00 P
M  0  0  0 47  0
L, 13 126757  0 432500 0.035 0.00001 0.188    1.977 0.750 0.430 0.086 29 00 01 00  0 T00
M  0  0  0 47  0

Cleaning trks
Seek To 144422(138029).0
Waiting for AFC 1x to converge.
Screen Trk
Ov  0,Od  0,Iw  0,RH  0,WH  0

Collect 4 Samp
  0.047, 0.00001, 0.188
Ov  0,Od  0,Iw  0,RH  1,WH  0
RH Cntct Srch
C, 1,  0.074, -0.01
C, 4,  0.098, -0.12
C, 7,  0.055, 0.05
C,10,  0.059, -0.03
C,13,  0.027, -0.06
C,16,  0.090, 0.09
C,19,  0.105, 0.13
C,22,  0.055, -0.02
C,25,  0.055, -0.03
C,28,  0.094, 0.04
C,31,  0.039, 0.03
C,34,  0.082, -0.04
C,37,  0.145, 0.00
C,40,  0.063, -0.20
C,43,  0.160, 0.19
C,46, 15.656, 3.42
S,34,  0.066, 0.00
S,35,  0.051, -0.03
S,36,  0.063, 0.05
S,37,  0.051, -0.04
S,38,  0.043, -0.05
S,39,  0.035, 0.02
S,40,  0.051, -0.03
S,41,  0.039, -0.03
S,42,  0.105, 0.07
S,43,  0.965, 0.30,DC
DV,44,  7.465, 2.02,DC
DC,42,  0.055, 0.15
DC,43,  0.875, 0.29,DC
DVC,44,  9.012, 2.16,DC
L, 15 144422  0 432500 0.047 0.00001 0.188  0  0    0.965 0.750 0.379 0.086 29 00 01 00 P
M  0  0  0 42  0
L, 15 144422  0 432500 0.047 0.00001 0.188    0.965 0.750 0.379 0.086 29 00 01 00  0 T00
M  0  0  0 42  0

Cleaning trks
Pos Retest W+H     HO
  0   0    0.391   0.393
  1   0    0.442   0.430
  2   0    0.432   0.430
  3   0    0.391   0.379
Hd,Zn,Ov,Od,Iw,PH,WH,RH,WRdClr,HRdClr
0, 0, 8, E, 9,26,1C,1F, 0.392, 0.392
0, 1, 8, E, 9,28,20,22, 0.424, 0.416
0, 2, 8, E, 9,2A,22,23, 0.443, 0.431
0, 3, 8, E, 9,2A,22,23, 0.439, 0.431
0, 4, 8, E, 9,2A,22,23, 0.439, 0.431
0, 5, 8, E, 9,2A,22,23, 0.439, 0.431
0, 6, 8, E, 9,29,22,23, 0.439, 0.431
0, 7, 8, E, 9,29,22,23, 0.439, 0.431
0, 8, 8, E, 9,29,22,23, 0.435, 0.431
0, 9, 8, E, 9,29,22,23, 0.435, 0.431
0, A, 8, E, 9,29,21,22, 0.435, 0.431
0, B, 8, E, 9,28,21,22, 0.435, 0.431
0, C, 8, E, 9,28,21,22, 0.431, 0.431
0, D, 8, E, 9,27,20,20, 0.424, 0.420
0, E, 8, E, 9,25,1F,1E, 0.408, 0.400
0, F, 8, E, 9,23,1D,1C, 0.392, 0.380
0,10, 6, E, 7,29,26,23, 0.435, 0.431
Restoring Drive State
Enable AFC 2x+
Channel Srvo Table
  Head   Addr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XDC  P_GN
    00   8766    7F    04    A9    CA    66    99    91    9C    77    9B    02
Adapt Servo Zone 09
Adapt Servo 000173ac.00
Adapts Loaded
R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173ac.00 10807c26 BER 0300094c
Adjust ATTR 02 VGAS 7f VGAR 62 FREQR 81  Read 0043 within _ATT

MRASYM     80 10808ba8 BER 0300094c
MRASYM     75 10804d9a BER 0300094c update 75 hold
Servo Zone 13, OD [000151D2.0,FCC6,02C6,C0]
    Left Bath = FE59, Right Bath = FF2A : Pick (FEC1) ( Min/Max AGC 7AFC )
Servo Zone 14, OD [00016398.0,FD5B,035B,C0]
    Left Bath = FEE7, Right Bath = FFBF : Pick (FF53) ( Min/Max AGC 77F9 )
Servo Zone 15, OD [0001755E.0,FDEF,03EF,C0]
    Left Bath = FF8A, Right Bath = 0067 : Pick (FFF8) ( Min/Max AGC 76FB )
Servo Zone 16, OD [00018724.0,FE84,0484,C0]
    Left Bath = 002A, Right Bath = 0100 : Pick (0095) ( Min/Max AGC 79F2 )
Zone 9 - 1603e.0 Target = f (2)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Loops Value
0000  0000  0000  0002  0199  01C8  0022  0000  0000    0003  0003
Test 000173ac.00 00011b61 BER 0000000a
Servo Zone  0, OD [00000020.0,F1BF,F7BF,C0]
    Left Bath = F4D6, Right Bath = F57F : Pick (F52A) ( Min/Max AGC 8DFF )
Servo Zone  1, OD [000011E6.0,F253,F853,C0]
    Left Bath = F556, Right Bath = F605 : Pick (F5AD) ( Min/Max AGC 8DFF )
Servo Zone  2, OD [000023AC.0,F2E8,F8E8,C0]
    Left Bath = F5CF, Right Bath = F680 : Pick (F627) ( Min/Max AGC 8AFF )
Servo Zone  3, OD [00003572.0,F37C,F97C,C0]
    Left Bath = F652, Right Bath = F706 : Pick (F6AC) ( Min/Max AGC 8BFF )
Servo Zone  4, OD [00004738.0,F411,FA11,C0]
    Left Bath = F6CA, Right Bath = F77A : Pick (F722) ( Min/Max AGC 8AFF )
Zone 0 - 00018.0 Target = f (2)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Loops Value
0000  0000  0000  001E  00E3  002B  0001  0000  0000    0001  0004
Test 00003b57.00 000228e3 BER 00000050
Test 000173ac.00 00011498 BER 00000009
Adjust ATTR 02 VGAS 79 VGAR 62 FREQR 83 within _ATT

MRASYM     75 00012e7b BER 0000000b
MRASYM     4f 0001223a BER 00000008 update 4f hold
Default Tap Weight 00000000 Settle Tap Weight 00000154
XDCTAP     9b 00021f5f BER 00000000 adapt
XDCTAP     9c 00022312 BER 00000000 hold
PREAMP GAIN 02
Adjust ATTS 02 VGAS 78 VGAR 71 FREQR 7f VGAS_ADJUST 07 within _ATT

SV TAP5 Lower 0020  Upper 00df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1000
Default  007c 00022295 BER 00000000
Floor  1   20 00027932 00032502
Left   1 0080 000235f2
Middle 1 00af 0002485e
Right  1 00df 00027932
Lowest 1 0092 00022be8
Z = -A1/(2*A2) : C000
X = Z + Xavg   : C00F
Curve    00d4 00026ea4
New      00af 000244e2 BER 00000000
000241ee BER 00000000 _ATT 02 VGAS 84 VGAR 6d FREQR 84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5085 diff ffffaf7b tap limits
00024c7d BER 00000000 _ATT 02 VGAS 84 VGAR 6d FREQR 7b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0012 diff 00005073 tap limits
00025154 BER 00000000 _ATT 02 VGAS 85 VGAR 6b FREQR 80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003b diff ffffffd7 Save servo Force servo update
R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173ac.00 00014b38 BER 00000fff

HiTemp Bias BackOff Head   0   1   2   3
Media 0000
Adapt Data Zone 00
Test 00001dc7.00 00022517 BER 00000053
Map  00001dc7.00 Defects 0000
Test 00001dc7.00 00021467 BER 0000004e
Adapt Data 00001dc7.00
R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01dc7.00 00020c56 BER 00000041
Adjust ATTR 02 VGAS 87 VGAR 63 FREQR 82 within _ATT VGAR FREQR

MRASYM     80 0002533e BER 0000005e
MRASYM     4a 00022229 BER 0000004c update 4a hold
Test 00000020.00 0002440b BER 00000067

Servo Zone 00 OD OFST Lower f4ca  Upper f589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52a 00025060 BER 0000006f
Floor  1   1a 00055597 00055597
Left   1 f500 000546a6
Middle 1 f532 000253b6
Right  1 f565 0004bc07
Lowest 1 f530 000253b6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524 000276a8
New      f532 000254e9 BER 0000006a
Test 000011e6.00 00020d62 BER 00000037

Servo Zone 01 OD OFST Lower f54d  Upper f60c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5ad 000213fd BER 0000002d
Floor  1   1a 0004c2ea 0004c2ea
Left   1 f589 00044e84
Middle 1 f5b8 00021e73
Right  1 f5e8 0003ed90
Lowest 1 f5b9 000219e4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5a7 000242e8
New      f5b8 000215fc BER 00000036
Test 000023ac.00 000211bb BER 0000004c

Servo Zone 02 OD OFST Lower f5c7  Upper f686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627 00021791 BER 00000050
Floor  1   1a 0004d3df 0004d3df
Left   1 f603 00048d6a
Middle 1 f635 0002048a
Right  1 f668 00045113
Lowest 1 f633 0002048a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621 00025085
New      f635 00020abf BER 00000041 AUTO
Test 00003572.00 0001ebd7 BER 00000033

Servo Zone 03 OD OFST Lower f64c  Upper f70b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6ac 0001ef9b BER 00000038
Floor  1   17 00040ba9 00040ba9
Left   1 f688 0003b23e
Middle 1 f6b4 0001fc52
Right  1 f6e1 0003deed
Lowest 1 f6b2 0001fc52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6a6 00022672
New      f6b4 00020a36 BER 00000030
Adjust ATTR 02 VGAS 89 VGAR 66 FREQR 82 within _ATT VGAR FREQR
Test 00001dc7.00 00020529 BER 0000002f
Noise target  00000000
Rbck Noise OFF
Rbck DATA save
Test 00001dc7.00 0001ff3c BER 00000040

MRASYM     4a 000209c3 BER 00000038
MRASYM     4c 000214bf BER 00000044 hold

PRECOMP Lower 0000  Upper 000a  Step 0001  Right 0a  Mask 00000004
Default  0001 0001f895 BER 0000002d
Floor  1   0b 0001f401 00029cf3
Left   1 0000 0001f401
Middle 1 0000 0001f401
Right  1 0000 0001f401
Lowest 1 0000 0001f401
Z = -A1/(2*A2) : FFFA
X = Z + Xavg   : FFFF
Curve    0009 00035be9
New      0000 0001eb3e BER 00000032
Test 00001dc7.00 0001dd4b BER 00000029
XDCTAP     90 0001f009 BER 0000002f adapt
XDCTAP     84 0001f133 BER 00000033 hold

CUTOFF  Lower 0524  Upper 0615  Step 0002  Right 13  Mask 00000348
Default  060e 00067a33 BER 00000000
Floor  1   09 00068c35 0006a34a
Left   1 060f 000680e0
Middle 1 0611 000696af
Right  1 0615 00066f2f
Lowest 1 0613 0006683a
New      0611 00068246 BER 00000003

BOOST   Lower 0000  Upper 0016  Step 0001  Right 16  Mask 00000360
Default  0014 0006952b BER 00000004
Floor  1   17 0006c684 0007c24e
Left   1 0013 0006be90
Middle 1 0014 0006a788
Right  1 0016 0006c684
Lowest 1 0014 0006a788
Z = -A1/(2*A2) : FFE7
X = Z + Xavg   : FFF2
Curve    0015 0006c1bf
New      0014 00069577 BER 0000000a

TAPDELT Lower 0004  Upper 000d  Step 0001  Right 09  Mask 00000350
Default  0006 00068d2e BER 00000004
Floor  1   0a 000666e8 0006d658
Left   1 0004 000666e8
Middle 1 0004 000666e8
Right  1 0005 0006654f
Lowest 1 0005 0006654f
Z = -A1/(2*A2) : 002C
X = Z + Xavg   : 0030
Curve    000c 00072513
New      0004 00066eab BER 00000003 AUTO

Servo Zone 00 OD OFST Lower f4d2  Upper f591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532 00023ad1 BER 00000059
Floor  1   1a 00052928 00052928
Left   1 f502 0004b41d
Middle 1 f534 00023730
Right  1 f567 00051e3f
Lowest 1 f532 00023730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52c 0002387b
New      f534 000234f1 BER 0000004c AUTO

Servo Zone 01 OD OFST Lower f558  Upper f617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5b8 000209ff BER 00000039
Floor  1   18 00040f9e 00040f9e
Left   1 f58e 0003792e
Middle 1 f5ba 00020077
Right  1 f5e7 0003d9bd
Lowest 1 f5b8 00020077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5b2 000204de
New      f5ba 00020133 BER 00000033 AUTO

Servo Zone 02 OD OFST Lower f5d5  Upper f694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635 0001f8d5 BER 00000038
Floor  1   19 00048775 00048775
Left   1 f605 000427c2
Middle 1 f634 0001eed6
Right  1 f664 0003bf49
Lowest 1 f62f 0001eed6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62f 0001eed6
New      f634 0001fb96 BER 0000002d

Servo Zone 03 OD OFST Lower f654  Upper f713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6b4 0001f747 BER 00000032
Floor  1   17 0003f391 0003f391
Left   1 f68a 00034403
Middle 1 f6b6 0001e9d7
Right  1 f6e3 0003ede2
Lowest 1 f6b4 0001e9d7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6ae 0001ed47
New      f6b6 0001f12e BER 0000001d AUTO

CUTOFF  Lower 060f  Upper 0615  Step 0001  Right 06  Mask 00000348
Default  0611 000663f8 BER 00000006
Floor  1   02 000674c7 000674c7
Left   1 0610 000667a9
Middle 1 0612 00067fd1
Right  1 0614 00066216
Lowest 1 0614 00066216
New      0612 00068683 BER 00000001

BOOST   Lower 0012  Upper 0016  Step 0001  Right 04  Mask 00000360
Default  0014 00066a91 BER 00000002
Floor  1   05 0006a36c 0006a36c
Left   1 0014 00067ddb
Middle 1 0014 00067ddb
Right  1 0015 00068336
Lowest 1 0014 00067ddb
Not Enough Points to Curve Fit!
New      0014 0006709e BER 00000000

TAPDELT Lower 0004  Upper 000d  Step 0001  Right 09  Mask 00000350
Default  0004 00066384 BER 00000007
Floor  1   0a 00066fb9 0006d6f2
Left   1 0004 00066fb9
Middle 1 0004 00066fb9
Right  1 0004 00066fb9
Lowest 1 0004 00066fb9
Z = -A1/(2*A2) : 001B
X = Z + Xavg   : 001F
Curve    000c 00072de1
New      0004 00067503 BER 00000000
Noise target  00000000
Rbck Noise OFF
Adjust ATTR 02 VGAS 89 VGAR 62 FREQR 80 within _ATT VGAR FREQR

MRASYM     4a 0001e7ab BER 00000030
MRASYM     48 0001ef96 BER 0000003d adapt
Test 00001dc7.00 0001c6df BER 00000023

MRASYM     4a 0001cd5f BER 0000001f
MRASYM     4c 0001cf8b BER 00000036 hold

NPML       03 0001cdd5 BER 0000002e NPML update
NPML       03 00035417 BER 0000000d

MRASYM     4a 00035331 BER 0000000e
MRASYM     51 0003560b BER 00000017 adapt
BETTER UPDATE TAPS Rbck DATA save
Media 0000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Adapt Servo Zone 09
Adapt Servo 000173ac.00
Adapts Loaded
R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173ac.00 00011814 BER 00000007
Adjust ATTR 02 VGAS 7a VGAR 64 FREQR 82 within _ATT

MRASYM     80 00014b14 BER 00000011
MRASYM     4e 000120f2 BER 00000008 update 4e hold
Test 000173ac.00 000116f1 BER 00000008
Test 00003b57.00 00035546 BER 00000010
RdBias Upper 0008 Lower 0001 Step 0001
SPT 0547 Revs 00b5
RdBias 08 VGAR 5d Rbt 09.0 OTF 09.0 Raw 05.7
RdBias 07 VGAR 64 Rbt 09.0 OTF 09.0 Raw 05.7
RdBias 06 VGAR 6d Rbt 09.0 OTF 09.0 Raw 05.6
RdBias 05 VGAR 78 Rbt 09.0 OTF 09.0 Raw 05.5
RdBias 04 VGAR 83 Rbt 09.0 OTF 09.0 Raw 05.4
RdBias 03 VGAR 91 Rbt 09.0 OTF 09.0 Raw 05.1
RdBias 02 VGAR a2 Rbt 09.0 OTF 09.0 Raw 04.8
RdBias 01 VGAR b7 Rbt 09.0 OTF 09.0 Raw 04.4
RdBias 06 VGAR 6e Rbt 09.0 OTF 09.0 Raw 05.6
Test 000173ac.00 0001263a BER 00000010
Adjust ATTR 02 VGAS 8c VGAR 78 FREQR 82 within _ATT

MRASYM     4e 00012d38 BER 0000000d
MRASYM     4b 0001304f BER 00000009 hold
Default Tap Weight 00000000 Settle Tap Weight 00000154
XDCTAP     9c 00021f30 BER 00000000 adapt
XDCTAP     9c 00023055 BER 00000000 hold
PREAMP GAIN 02
Adjust ATTS 02 VGAS 8b VGAR 86 FREQR 7f VGAS_ADJUST 05 within _ATT

SV TAP5 Lower 0020  Upper 00df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1000
Default  007c 00022a67 BER 00000000
Floor  1   20 00027873 000317f8
Left   1 007a 0002399b
Middle 1 00ac 000237ed
Right  1 00df 00027873
Lowest 1 0092 0002212d
Z = -A1/(2*A2) : 0AAB
X = Z + Xavg   : 0ABA
Curve    00d4 00026f09
New      00ac 00023b2c BER 00000000
000240fb BER 00000000 _ATT 02 VGAS 94 VGAR 7f FREQR 7e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4d8e diff ffffb272 tap limits
00023d19 BER 00000000 _ATT 02 VGAS 94 VGAR 7b FREQR 81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000a diff 00004d84 tap limits
00023dbe BER 00000000 _ATT 02 VGAS 93 VGAR 7e FREQR 81 Taps frozen read adapt
Current Tap Weight 0000001e diff ffffffec Save servo Force servo update
Rbck Default  DATA load
Test 000173ac.00 0001586c BER 00000fff

HiTemp Bias BackOff Head   0   1   2   3
Media 0000
Channel Srvo Table
  Head   Addr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XDC  P_GN
    00   8766    7E    04    AC    C6    6D    9A    8D    98    7C    9C    02

Performing Servo Cals, view results in log 3
ASCII logging off

Cylinder   ID->OD Bias   OD->ID Bias
00200          00A3         009B
00600          009F         0090
00A00          009C         008B
00E00          0099         0087
01200          009B         0087
01600          0098         0087
01A00          0097         0085
01E00          0097         0084
02200          0097         0084
02600          0093         007F
02A00          008F         007F
02E00          008F         007C
03200          008B         0078
03600          008B         0078
03A00          0088         0078
03E00          0088         0077
04200          0087         0074
04600          0087         0074
04A00          0087         0074
04E00          0083         0070
05200          0083         006F
05600          0083         0070
05A00          0080         006F
05E00          0080         006F
06200          007C         006B
06600          007C         0068
06A00          007B         0068
06E00          0078         0067
07200          0077         0064
07600          0074         0060
07A00          0073         0060
07E00          0073         0060
08200          0070         005F
08600          0070         005F
08A00          006F         005C
08E00          006F         005B
09200          006B         0059
09600          006B         0057
09A00          0068         0056
09E00          006B         0057
0A200          0067         0054
0A600          0067         0054
0AA00          0063         0050
0AE00          0063         0050
0B200          0060         004F
0B600          0060         004F
0BA00          005F         004C
0BE00          005F         004B
0C200          005F         004C
0C600          005C         004B
0CA00          005B         0048
0CE00          005B         0047
0D200          0058         0047
0D600          0057         0044
0DA00          0056         0044
0DE00          0053         0040
0E200          0053         0040
0E600          0052         003F
0EA00          004F         003C
0EE00          004F         003B
0F200          004F         003B
0F600          004C         0038
0FA00          004B         0038
0FE00          0048         0037
10200          0048         0034
10600          0047         0034
10A00          0047         0033
10E00          0043         0030
11200          0043         002F
11600          0040         002C
11A00          003F         002C
11E00          003F         002C
12200          003C         0028
12600          003B         0028
12A00          0039         0024
12E00          0037         0024
13200          0037         0024
13600          0037         0023
13A00          0035         0020
13E00          0033         0020
14200          0033         001E
14600          0033         001C
14A00          0033         001C
14E00          0030         001C
15200          002F         001B
15600          002F         0018
15A00          002C         0018
15E00          002B         0017
16200          002B         0014
16600          0028         0014
16A00          0027         0014
16E00          0027         0014
17200          0027         0014
17600          0028         0014
17A00          0027         0010
17E00          0027         0010
18200          0024         0010
18600          0024         0010
18A00          0023         0010
18E00          0023         000C
19200          0023         000F
19600          0023         000F
19A00          0027         0010
19E00          0027         0010
1A200          0027         0011
1A600          002B         0013
1AA00          002B         0014
1AE00          002F         0018
1B200          002F         001A
1B600          0034         001F
1BA00          0038         0024
1BE00          003F         0027
1C200          0042         002B
1C600          0047         0030
1CA00          004C         0037
1CE00          0056         003C
1D200          005F         0047
1D600          0067         0050
1DA00          0070         0058
1DE00          007B         0064
1E200          0088         0070
1E600          0097         0080
1EA00          00A7         0090
1EE00          00B7         00A0
1F200          00CB         00B4
1F600          00E0         00C8
1FA00          00F7         00E0
1FE00          0110         00F8
20200          012B         0114
20600          0144         012D
20A00          0163         014C
20E00          0183         016C
21200          01A7         0190
21600          01C8         01B4
218B0          01DB         01D0
Head Linearizing
Cyl = 010DBC
Head = 00 Gain Adjust = 0127
Head Linearizing
Cyl = 0002D4
Head = 00 Gain Adjust = 012B
Head Linearizing
Cyl = 0218A4
Head = 00 Gain Adjust = 011F

CYL = 007C9 KA = 3F58 scaled by 4000  CYL = 017C9 KA = 3ED0 scaled by 4000
CYL = 027C9 KA = 3E50 scaled by 4000  CYL = 037C9 KA = 3E08 scaled by 4000
CYL = 047C9 KA = 3DD0 scaled by 4000  CYL = 057C9 KA = 3DA0 scaled by 4000
CYL = 067C9 KA = 3DA8 scaled by 4000  CYL = 077C9 KA = 3D78 scaled by 4000
CYL = 087C9 KA = 3DB0 scaled by 4000  CYL = 097C9 KA = 3D98 scaled by 4000
CYL = 10DBC KA = 3D58 scaled by 4000
CYL = 18329 KA = 3DA0 scaled by 4000  CYL = 19329 KA = 3D98 scaled by 4000
CYL = 1A329 KA = 3D98 scaled by 4000  CYL = 1B329 KA = 3DA8 scaled by 4000
CYL = 1C329 KA = 3DB0 scaled by 4000  CYL = 1D329 KA = 3DB0 scaled by 4000
CYL = 1E329 KA = 3DE0 scaled by 4000  CYL = 1F329 KA = 3E28 scaled by 4000
CYL = 20329 KA = 3EA0 scaled by 4000  CYL = 21329 KA = 3F60 scaled by 4000
Head Linearizing
Cyl = 010DBC
Head = 00 Gain Adjust = 0125
Head Linearizing
Cyl = 0002D4
Head = 00 Gain Adjust = 012B
Head Linearizing
Cyl = 0218A4
Head = 00 Gain Adjust = 0120
Table Linearization in Process
Head Gain Measure
Head   Max  -38h  -28h  -18h  -08h  +08h  +18h  +28h  +38h
   00  4DC1  3F67  40FC  447A  469F  4A3D  4DC1  4A76  43BE
Normalized Integrated Gain
Head  -40h  -30h  -20h  -10h   00   +10h  +20h  +30h  +40h
   00  0000  0342  0699  0A1E  0DC0  1191  1590  1964  1CE0
PES to Position Table
Head  -40h  -30h  -20h  -10h   00   +10h  +20h  +30h  +40h
   00  FFC0  FFCE  FFDD  FFED  FFFD  000E  0020  0031  0040
ASCII logging on
Calibrating Physical Track 0 on heads 0 thru 0
Calibrating Head 0 ...
DAC value = FC83

Buzz  -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Radial Offset Table:

Head 0    Offset = 145D
Head 1    Offset = 1A13
Head 2    Offset = 1A13
Head 3    Offset = 1A13
Head 4    Offset = 1A13
Head 5    Offset = 1A13

Radial ID Delta Offset Table - RPO:

Head 0    Offset = 0
Head 1    Offset = E406
Head 2    Offset = E406
Head 3    Offset = E406
Head 4    Offset = E406
Head 5    Offset = E406

Disk 40
RPO Calibration!

Radial Offset Table:

Head 0    Offset = 145D
Head 1    Offset = 1A13
Head 2    Offset = 1A13
Head 3    Offset = 1A13
Head 4    Offset = 1A13
Head 5    Offset = 1A13

Radial ID Delta Offset Table - RPO:

Head 0    Offset = 0
Head 1    Offset = DE50
Head 2    Offset = DE50
Head 3    Offset = DE50
Head 4    Offset = DE50
Head 5    Offset = DE50

ASCII logging off
ASCII logging on
Servo Zone 13, OD [000151D2.0,FBC1,01C1,C0]
    Left Bath = FE6A, Right Bath = FF22 : Pick (FEC6) ( Min/Max AGC 91FE )
Servo Zone 14, OD [00016398.0,FC54,0254,C0]
    Left Bath = FEFC, Right Bath = FFB2 : Pick (FF57) ( Min/Max AGC 89FA )
Servo Zone 15, OD [0001755E.0,FCF8,02F8,C0]
    Left Bath = FF9D, Right Bath = 0053 : Pick (FFF8) ( Min/Max AGC 8CF7 )
Servo Zone 16, OD [00018724.0,FD95,0395,C0]
    Left Bath = 0037, Right Bath = 00EE : Pick (0092) ( Min/Max AGC 89F5 )
Zone 9 - 1603e.0 Target = f (3)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Loops Value
0000  0000  0017  02D0  02C5  0031  0000  0000  0000    0005  0003
Adapt Data Zone 09
Test 000173ac.00 WRITE FAILED
Test 000173cc.00 0000650e BER 00000000
Map  000173cc.00 Defects 0000
Test 000173cc.00 00006789 BER 00000002
Adapt Data 000173cc.00
Rbck DATA load

NPML       00
Test 000173cc.00 0000658b BER 00000001
Adjust ATTR 02 VGAS 89 VGAR 71 FREQR 81 within _ATT VGAR FREQR

MRASYM     80 00007b13 BER 00000000
MRASYM     46 0000697e BER 00000002 update 46 hold
Test 000163a0.00 00006580 BER 00000000

Servo Zone 14 OD OFST Lower fef7  Upper ffb6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f57 000065b0 BER 00000000
Floor  1   15 0000e9a2 0000e9a2
Left   1 ff33 0000bd35
Middle 1 ff5c 00006c19
Right  1 ff86 0000dd59
Lowest 1 ff5d 00006a42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f51 00006e86
New      ff5c 00006b9a BER 00000001
Test 00017566.00 000066b9 BER 00000000

Servo Zone 15 OD OFST Lower ff98  Upper 0057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ff8 00006681 BER 00000000
Floor  1   18 00013421 00013421
Left   1 ffce 0000efb2
Middle 1 fffd 00006983
Right  1 002d 00011ace
Lowest 1 fff8 00006983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ff2 00006bf7
New      fffd 00006986 BER 00000000
Adjust ATTR 02 VGAS 89 VGAR 6f FREQR 80 within _ATT VGAR FREQR
Test 000173cc.00 000065c0 BER 00000000
Noise target  00000000
Rbck Noise OFF
Rbck DATA save
Test 000173cc.00 000063c4 BER 00000000

MRASYM     46 000065d9 BER 00000000
MRASYM     46 00006765 BER 00000000 hold

PRECOMP Lower 0000  Upper 000a  Step 0001  Right 0a  Mask 00000004
Default  0006 00006243 BER 00000000
Floor  1   0b 000055a7 000063ec
Left   1 0000 000055a7
Middle 1 0000 000055a7
Right  1 0001 000053fe
Lowest 1 0001 000053fe
Z = -A1/(2*A2) : FFFC
X = Z + Xavg   : 0001
Curve    0001 000053fe
New      0000 0000565c BER 00000001
Test 000173cc.00 0000564b BER 00000000
XDCTAP     90 00005832 BER 00000000 adapt
XDCTAP     9a 000057f6 BER 00000000 hold

CUTOFF  Lower 0417  Upper 043b  Step 0002  Right 12  Mask 00000348
Default  0520 00047389 BER 00000000
Floor  1   0f 0004b082 0004d1cd
Left   1 0423 0004a351
Middle 1 042f 0004c2ad
Right  1 043b 0004a3c2
Lowest 1 0439 00049468
New      042f 0004c28b BER 00000000

BOOST   Lower 0000  Upper 0016  Step 0001  Right 16  Mask 00000360
Default  0014 00079b5e BER 00000000
Floor  1   17 000714f7 000a8695
Left   1 0016 000714f7
Middle 1 0016 000714f7
Right  1 0016 000714f7
Lowest 1 0016 000714f7
Z = -A1/(2*A2) : FFF3
X = Z + Xavg   : FFFE
Curve    0015 00074ab2
New      0016 0004c880 BER 00000000 AUTO

TAPDELT Lower 0004  Upper 000d  Step 0001  Right 09  Mask 00000350
Default  0006 0004c32f BER 00000000
Floor  1   0a 000460f6 00050df5
Left   1 0004 000460f6
Middle 1 0004 000460f6
Right  1 0004 000460f6
Lowest 1 0004 000460f6
Z = -A1/(2*A2) : 0004
X = Z + Xavg   : 0008
Curve    000c 00052d1d
New      0004 000458d7 BER 00000000 AUTO

Servo Zone 14 OD OFST Lower fefc  Upper ffbb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f5c 0000789d BER 00000001
Floor  1   14 0000f69a 0000f69a
Left   1 ff32 0000ea18
Middle 1 ff58 00007ca9
Right  1 ff7f 0000ce2c
Lowest 1 ff5c 00007aef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f56 00007ca9
New      ff58 000079f8 BER 00000000

Servo Zone 15 OD OFST Lower ff9d  Upper 005c  Step 0006  Right 1f  Mask 00004340
Default  fffd 000076c9 BER 00000000
Floor  1   17 000138db 000138db
Left   1 ffcd 000118b9
Middle 1 fff9 00007478
Right  1 0026 0000f078
Lowest 1 fff7 00007478
Z = -A1/(2*A2) : 0000
X = Z + Xavg   : 000F
Curve    fff7 00007478
New      fff9 00007678 BER 00000002 AUTO

CUTOFF  Lower 0423  Upper 043b  Step 0001  Right 18  Mask 00000348
Default  042f 00045e7c BER 00000000
Floor  1   0e 0004570e 00046ab1
Left   1 0435 00045605
Middle 1 0438 00044d97
Right  1 043b 000449e3
Lowest 1 043a 00044790
New      0438 00045a6d BER 00000000 AUTO

BOOST   Lower 0015  Upper 0016  Step 0001  Right 01  Mask 00000360
Default  0016 0004506e BER 00000000
Floor  1   02 0004466d 00044dde
Left   1 0015 0004466d
Middle 1 0015 0004466d
Right  1 0015 0004466d
Lowest 1 0015 0004466d
Not Enough Points to Curve Fit!
New      0015 00045605 BER 00000000

TAPDELT Lower 0004  Upper 000d  Step 0001  Right 09  Mask 00000350
Default  0004 00044c42 BER 00000000
Floor  1   0a 0004527f 00051356
Left   1 0004 0004527f
Middle 1 0004 0004527f
Right  1 0004 0004527f
Lowest 1 0004 0004527f
Z = -A1/(2*A2) : 0006
X = Z + Xavg   : 000A
Curve    000c 00056b63
New      0004 00045380 BER 00000000
Noise target  00000000
Rbck Noise OFF
Adjust ATTR 02 VGAS 88 VGAR 70 FREQR 82 within _ATT VGAR FREQR

MRASYM     46 0000594c BER 00000002
MRASYM     45 000058ff BER 00000001 update 45 adapt
Test 000173cc.00 0000522c BER 00000003

MRASYM     45 00005378 BER 00000000
MRASYM     4a 000054b9 BER 00000001 hold

NPML       03 000055fa BER 00000001 NPML update
NPML       03 00017182 BER 00000000

MRASYM     45 00017278 BER 00000000
MRASYM     45 00016f90 BER 00000000 update 45 adapt
BETTER UPDATE TAPS Rbck DATA save
Media 0000
Zone 9 Hd 0 - Adaptives Reset After System Area Opti

Performing AFC Zone Cal

Performing ACFC Cal
ASCII logging off
ACFC Calibration:
ASCII logging on
DC Erasing entire system area
EP=0, TA=0, HiGain=0, OTRd=0, Early Rd=0, Splash=0, Reload=0, NPML=0, MRBias=0
Bst/Zap=0, SrvoThrsh=0, RunOut=0, MaxECC=0,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02, Write=40, ID=1E, DER=0000, RdWrOpts=0007
EP=0, TA=0, HiGain=0, OTRd=0, Early Rd=0, Splash=0, Reload=0, NPML=0, MRBias=0
Bst/Zap=0, SrvoThrsh=0, RunOut=0, MaxECC=0, ECC 2=0, ECC 1=0, ECC 0=1
Data=05, Write=40, ID=1E, DER=0000, RdWrOpts=0001
No entries in Log
ASCII logging off
EP=0, TA=0, HiGain=1, OTRd=0,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NPML=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0B, Write=40, ID=1E, DER=0009, RdWrOpts=27FF

                          Power Cycling
EP=1, TA=1, HiGain=1, OTRd=1, Early Rd=0, Splash=1, Reload=1, NPML=1, MRBias=1
Bst/Zap=1, SrvoThrsh=1, RunOut=1, MaxECC=1, ECC 2=1, ECC 1=1, ECC 0=1
Data=40, Write=80, ID=FF, DER=001F, RdWrOpts=F7FF

************* ASCII LOG OVERFLOW ****************

ASCII logging on
(SN: 4LR0L9LW)
.PW
ASCII logging off
.08G
Channel Srvo Table
  Head   Addr   VGA  SATT  Tap5  Tap6  Tap3  Tap7  Tap2  Tap8  Tap9   XDC  P_GN
    00   8766    7E    04    AC    C6    6D    9A    8D    98    7C    9C    02
DC Erasing zero Offset tracks
Formats Restored
Hd  vKBPI  vKTPI
0      1     -1
Skipping 14 MDW oversample s/n tracks on head 0, starting at 1519d.
Skipping TWIST cylinders
Skipping track 02D3F - 018E2 - 00
Skipping track 02D40 - 018E3 - 00
Skipping track 02D41 - 018E4 - 00
Skipping track 15E3F - 149E2 - 00
Skipping track 15E40 - 149E3 - 00
Skipping track 15E41 - 149E4 - 00
Skipping track 15E43 - 149E6 - 00
Skipping track 15E44 - 149E7 - 00
Skipping track 15E45 - 149E8 - 00
Skipping track 15E46 - 149E9 - 00
Skipping track 15E47 - 149EA - 00
Skipping track 15E48 - 149EB - 00
Skipping track 15E49 - 149EC - 00
Skipping track 15E4A - 149ED - 00
Skipping track 1F2E6 - 1DE89 - 00
Skipping track 1F2E7 - 1DE8A - 00
Skipping track 1F2E8 - 1DE8B - 00

                          Power Cycling
Test=50, Feature=0, cumhlth=0000, curhlth=0000
OkEnd Test 00

T>
呵呵,过了一个多小时,居然停在了50
奇怪
马上从硬盘读出APP信息,发现居然还在!
不理解:既然APP还在,怎么会第一次做完SF以后会报告“ERR Read App Code”呢?
先不管他,断电再通电,报如下信息:
Interface task reset
2048k x 32 SDRAM
TONKA2 - 1_Disk    M-31   12-07-05 09:20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P)SATA Reset
Unable To Load Overlay 00|0014
用灯泡写ATA,无效。慢写ATA
呵呵
OK了
然后直接初始化、编辑ID就好了

用MHDD扫描,全X
快速擦除一遍,
完工!

网友:
可能是第一次写APP没写对地方,一定要是y指令显示的地方。

网友:
写对了的
我每次写之前,都要看看地址才写

网友:
到99不用写APP,只写ATA可以吗???????

网友:
LZ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盘的LDR传份上来,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单头盘正想找呐.
先谢谢了!!!

网友:
呵呵,我修这种故障很快的,伺服机直接焊接启动校准。

网友:
LZ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盘的LDR传份上来,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单头盘正想找呐.
先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到这里了
你去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0026-1-1.html

网友:
到99不用写APP,只写ATA可以吗???????
引用 网友B:

不行
没有APP或者APP不对,硬盘直接进F

网友:
可怜我的SATA 250G 7200.9跑F,各种办法试过了,还是救不活。

网友:
重新加载LDR
再跑试试

网友:
呵呵像你这样的问题9代的盘是不好在50下写的 要N4F,,22返回4F可以快写ATA写完在返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