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故障

楼主(2009-11-24):
一HP喷墨打印机的电源测32V和15V输出都正常,但是接上打印机后开机,电源指示灯只闪几下就灭。换其它电源能正常使用,确定是电源故障。换了里面低压输出端的两个电容故障依旧,看里面的元件也无烧坏的痕迹。求教高手帮帮忙,32V和15V输出都正常为什么开不了机呢?附图:

网友:
咱没哥们帮帮忙呢?自己顶下别沉啦~~~

网友:
有图纸拿出来可以分析一下 否则凭你这几句话怎么能知道呢

网友:
带不动负载 这样的故障很难检查,你不给出具体测量数据一般人帮不了你。

网友:
测32V和15V输出接上打印机后电压怎样。

网友:
不好解决啊!

网友:
带动机器的电源参数不是只有电压  还要考虑到电流的大小以及其他  因为机器是正常运作是一个动态的指标 楼主应扩展一下思维 也就是电源输出功率是否能达到机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