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电路故障维修

楼主(2009-11-24):
由 CMOS 跳线而引起的故障.
案例:一块硕泰克 P4vMS 主板北桥芯片为 VIA PM800 南桥芯片为 VIA 8237 1 X
故障现象:主板能够显示,但不能保存 CMOS信息维修过程: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主板电池与跳线处很脏,用洗板水仔细清洗后,故障排除。  8 K6 F6 p# w, S; K故障总结: CMOS 芯片要想得到持续的电能,必须靠 CMOS 电池和 CMOS 跳线,二者缺一不可,有些主板因长期使用使主板上沉积了大量的灰尘,就会影响到 CMOS 芯片的供电,主板的很多故障靠洗板水清洗就能解决

网友:
。。。。洗板水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那是最简单的也是运气好的,好多COMS电路不正常会影响开机。。。

网友:
如果没有洗板水,单是灰尘的话  用防静电毛刷也能清理

网友:
哦~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一般我修机先看脏不脏的,有些问题清理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目检的比较成功!

网友:
洗板水也不要搞太多了。。。

网友:
分享了   赞成你的目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