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P 维修主板不加电通病

楼主(2009-11-24):
测南桥不短路 晶振起振 一切开关线路均都正常 强制加电触摸IO 有些发烫  确定IO芯片坏 更换 LPC47M172-NR后 开机主板加电了 检测卡跑 D3代码 一直闪闪闪 内存不过啊。 内存主供电正常 照此板经验应该是BIOS资料丢失 倒至的内存不过 于是刷新此板主板BIOS 开机D3 D4 D6 2R 主板显示 手下有10来块这样的主板此故障一样  全修好了啊。  INTEL原装的主板真好修啊。

网友:
呵呵
我倒觉得INTEL原装板比其他板子难修
估计是修的太少的缘故

网友:
INTEL原装板不是那么好修

网友:
修什么板子都一样,修的哪个型号多了,有了这些板容易出现的故障的经验就好修多了

网友:
对呀,主板一不通电,俺的假负载就无用武之地了,我就没有法子测,最头疼这样的板子

网友:
原装板很不好修

网友:
BIOS IO坏的多

网友:
开机电路是比较好修的了。。

网友:
不通电也刷BIOS也有用啊,我今天又学了一招,你说的是只针对INTER的板子吧

网友:
比起不过代码,我倒是宁愿修不加电故障……
感觉不加电故障容易修……

网友:
INTEL的板子IO坏的就是多点  其他到不怎么坏的

网友:
我怕INTEL原装板的代码,这种出一些故障代码好像和其他主板都不一样,有时会误导人

网友:
还是觉得不开机的板子要比不跑的情况好修。。。

网友:
I\O有问题,BIOS有问题是通病

网友:
最讨厌那中明明看见烧了,换上一样的还不好的那种

网友:
通病很好修啊。。就怕碰见疑难杂诊

网友:
INTEL  IO坏了会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