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拓硬盘问题

楼主(2009-11-24):
今年的新易拓250串口硬盘,刚用2个月以后开始硬盘声音大,但是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在过短时间,开始频繁出现蓝屏,找不到硬盘问题,但是在BIOS里面一切正常,用软件硬盘显示正常,扫描没有坏道,但是提示工作模式错误,硬盘参数为:磁头数:240,每磁头扇区:63,柱面:32301,总扇区:488397168.问售后说要返厂,时间太长,所以先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是有时出现找不到硬盘,有时又能用的情况
先检查一下电路板和HDA的接触点是否良好

网友:
出现找不见硬盘的时候在BIOS和PE里面是正常,而且做了系统也正常,而且用硬盘盒挂到笔记本上硬盘声音很小,而且参数也变了,
磁头变成:255个,每个磁头扇区:63,柱面30401,总扇区没变,是不是硬盘固件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