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开机掉电

楼主(2009-11-24):
现有一块IBM的板子,故障是开机掉电,插CPUC和不插的情况都一样,待机时各项电压输入是正常的,MAX1631的待机3.3和5V都有,一按开机键就掉电,3.3和5V都没有电了,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检修思路呢

网友:
我来听课的..帮顶一下了

网友:
二极电压或负载有问题。量下后级负载的阻值有无问题。没有一个个拆高端管再开机看看那一路不正常

网友:
按开机就掉电?从待机掉到。。。。。。。。。。。
应该是一按开机就保护吧?结果待机都没有了吧?
你应该说的是机器一触发就保护。检测下后面有没短路。只有短路了才会造成保护

网友:
肯定是后级有短路的 先差短路在加电

网友:
现在问题是系统电源,max1631刚开始有3.3和5v的待机,现在连待机都没有了,系统电源的主供电有只有2.5v左右,不正常呀,请问max1631的主供电是多少呢,我的是IBM的机子,系统电源供电是从公共点经过一个100欧电阻供电的,出来就只有2.5v左右了,如果把公共点直接搭在系统电源主供电上,芯片就会发烫! 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哈! 现在查出适配器进来的一个单mos管击穿,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