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不起振

楼主(2009-11-24):
3.3VSB正常触发不开机,测晶振两脚无电压,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无效。主板时而可触发时而不触发,请教可否确认南桥不良?

网友:
再换个晶振试试 有没有打晶振阻值?

网友:
用手按着南桥试试,认可正常则是南桥虚焊,加焊

网友:
要看是什么类型的板子,我遇到过杰灵865的不起震的烤南桥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一下晶振行不行。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和IO都更换了也不行。碰触开机针83627的68脚电压有跳变。晶振的两脚当表笔接触上时有0.12V的电压,但慢慢的就变成0V了。可能是表笔干扰导致停振了,所以我认为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与到过 同样的问题   没修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无效  接下来要考虑桥有开焊。。

网友:
加焊南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更换南桥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跳帽有没有电压,不要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看跳帽有没有,要么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