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西欧EX-Z270由日文刷成中文

楼主(2009-11-24):
我的相机是日本买回来的,我在卡西欧的中国网站下了V1.01中文的升级文件,升级后还是日文,奇怪啊。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呢?请告知,谢谢

网友:
请问,升级的方法是否有错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级很正常,成功由V1.0升级到 V1.01

网友:
那就奇怪了,不太可能啊,既然版本正常升级了,但还不能显示中文,你的固件是否不是中文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在中文网站下的中文版。

网友:
检查您的固件版本

在按下 EX-Z270 相机上的 [MENU] 按钮的同时,按下 [POWER ON/OFF] 开关打开相机。一直按住 [MENU] 按钮,直到监视器屏幕显示相机固化软件版本。

1. 如果显示 "VER 1.00" ,您需要下载本升级软件并安装到相机上。
2. 如果显示 "VER 1.01" ,则表明您的相机已是最新固件版本,没有必要安装本升级软件。

该升级软件安装要求
• 要把该固件升级软件安装到相机,首先需要把该软件拷贝到存储卡的根目录(驱动器的顶层目录)中。因此,您需要准备USB电缆(随相机提供)或计算机上要有存储卡插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我是这样做的,我想问一下该成中文是这样做的吗? 以前我改PDA的时候要改rom 文件,不知道相机要不要改一下bin的文件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更改,你现在能正常升级并正常使用,证明固件并无不妥,不能显示中文,只是没有中文字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加个中文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