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电脑出现在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新装一台电脑,顺利G完以后启动,LOGO过了以后左上角光标不停的闪烁,等了近一个小时也还是这样,换了硬件以后还是这种情况,硬盘用了三块,二块都是这情况。确定是硬盘问题,新硬盘有质保, 可是还要返到总经销那里,路费问题。看有什么可以自己解决了

网友:
分区没有被激活吧。不会三块硬盘都坏这么霉吧!

网友:
LZ 你拿GHOST光盘自带的快速分区吧?
用FDISK激活C盘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电脑店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时候GHOST带的分区工具不行,还有就是在PE下分区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PE进带的工具我遇到过这情况,用PQ,DM就没遇到过,这情况最好重写引导,不行就清零一定可以的。/

网友:
要重写引导区吧,用diskgen来重写估计就OK了

网友:
要设置C盘为作用区,你那简单事情。

网友:
兼容机吗? IDE口的硬盘? 如果是请跳线分主从盘. 看看硬盘分区有没有激活.不行再刷下主引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dos环境下
fdisk/mbr      试下

网友:
重写一下MBR,或者直接用DM重新分区。DM分好区C盘是自动激活的!!!

网友:
楼主怎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是什么导致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先换sata数据线,然后用光盘里自带的一键分区...进PQ修正一下分区,进行系统安装,然后GHOST就可以了 ....

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