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10C 跑DE或D4

楼主(2009-11-24):
次机器故障是不触发, 拆开后发现跑DE      做过北桥南桥IO   外围设备全部拆下来   还是一样现在是跑D4
电流过程:  待机0.3     跳变过程 0.4_0.7_1.1_1.2  最后不动了
数码卡显示过程:00_DF_D1_D3_D4

打阻值没有异常,电压也全部起来了     好像是内存没过,拔掉内存跑D3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请高手指点一二
或提供点思路

网友:
基本也就BIOS得问题了  如果其他条件都正常的话

网友:
刷过BIOS     已经刷过两三遍 了       现在还是跑D4    真想不到还会有什么地方    会不会是有什么小芯片容易出问题          有没有修过类似 问题的高手

网友:
找找内存附近有没有华邦的芯片

网友:
我现在正再修一个t5800d的方正本子。也是这个情况。不过我换了个内存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
现在  已经 不搞了     不过不知道   次机器 是不是通病 哦   暂时还没有解决之道

网友:
供电正常还是打下内存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