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P4VM890主板内存供电芯片烧糊

楼主(2009-11-24):
如题,内存供电芯片烧糊不知型号,它是一个八脚小芯片,控制后级的9916内存供电管,哪位手里有这个板的帮忙查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RT9173吧

网友:
请手里有这块主板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内存供电管的控制芯片型号!再次谢谢!

网友:
按楼上的提示,安装了RT9173后,内存供电有了,但只有1.6V,插内存后降为0。9V,内存供电管也换了,故障依旧,上U后诊断卡显示C3内存不过。请有这块板子的朋友查看一下,怀疑芯片型号不对!!!(详细说明一下,这块板子的内存供电是这样的,RT9173的前级是W83310S,其5、6、7、8脚输出到RT9173的1脚电压是3。4V,而RT9173的5。6。7。8脚输出直接连内存供电场管9916H,D和S都是1。6V,而G是5V。)明显S脚的内存供电低了,正常应该为2。5V。但现在不知原因,请协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100%是RT9137。

你可以不装RT9137试一下,看VCC2。5DDR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就是RT9137和旁电路的问题,
如果不正常那就是供电电路的问了。

D极电压不对,你可重点修这个电压。应该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