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求助精英RS482-M主板跑循环代码,从C1到01到02到07然后快速从01到02到07到F5来回跑。请教师傅们是什么原因?请告诉检查流程和关键测试点,先谢了。。。
测试点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内存供电,压桥,刷BIOS,换IO。基地里有蛮多例子的,好好找。

网友:
刷BIOS立马KO

网友:
刷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好的,我换个IO试试看,谢了

网友:
朋友,搞定了吗?俺有还几个这样的板子,至今也没有搞好

网友:
搞好的话,给回一下,俺也跟着搞一搞

网友:
换y/o试一下

网友:
拔掉CPU的四PIN供电试一下会不会重启?若不会则可能是PWM的问题,若还重启主要查内存和I/O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好我还没有找到同型号IO。

网友:
记得这现象是I/O影起的,换好过一些

网友:
这样的情况要看具体板子的,一般刷下BIOS就好了(一定要刷正确的,要不把原来的刷回来),要不就是换IO

网友:
IO也换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好,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