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打开液晶显示器的后盖换电路板上的电容会不会触电

楼主(2009-11-24):
自已打开液晶显示器的后盖换电路板上的电容会不会触电,液晶显示器里面有没有高压电,怎么给它放掉,有好多台明基19液晶按一下开关亮一下又灭了

网友:
很多故障机是有很大的“余电”的。处理不好有一定的危险。可以用灯泡或者其他负载把电放掉。另:如果不是专业维修,建议还是送修。想学修就是另回事了。

网友:
你把电是怎么回事搞清楚就不会触电了,再说BENQ的肯定不是爆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