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开机显一下LOGO立马掉电

楼主(2009-11-24):
接到旭日125,上电,暗屏微显LOGO,立马掉电,开机电流跑0.66掉到0.37,直到0.怀疑那一路电压没出来,思路不确定中,请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或经验谢谢。

网友:
看样像桥供电

网友:
检测各供电。掉了自动重起吗?不接屏试下。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如果掉电后不是短路那就是少电压了

网友:
我修一个旭日150,北桥超级烫,加散热片(出厂时没有任何散片设备)也不行,非要加带风扇的散热片,还只能看电影,不能跑3D,跑3D最多一小时就掉电,换过北桥、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还要研究中

网友:
南桥电压只有 0.68V

网友:
南桥电压明显偏低。查下那个电压。。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现象,还在摸索中

网友:
楼主的北桥是 943的吗? 还是SIS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