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200花屏问题

楼主(2009-11-24):
东芝M200是943GM的,老是再系统中出现花屏现象 换了还是有时有 不知哪位师傅有彻底解决的?
问题

网友:
最近这个问题 遇到的比较多,,我也换了NB 但是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我希望大家能多多讨论,此贴 我提升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有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
哈哈 945集成北桥,,

网友:
是否电源适配器问题,HP本子我遇到过类似情况,用OEM 的就不中,用原装的就没有问题 可以参考下

网友:
那个是直接的DC头,,没有什么区别的 ,19V的 DCIN

网友:
这机器是943的Nb,我把它换成945的,拷机跑3D03都可以的

网友:
最近修了好几台东芝L202 L203机器了,都是花屏,桥重新只球还是不能切底解决,像V3000一样,东芝的质量现在也不行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款机器花屏的现象,做北桥搞不定,高手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2010-01-18):
我是买945的做上去的 各位在不行就接两颗滤波电容在CPU背面的骨架下 (本来有两空位没装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TOSHIBA M200花屏,做了北桥过几天又花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头都搞大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8楼的说是943能用945代换吗?我这里也有M200的也花屏,换了943北桥,过几天又花屏,重新植球做上去,过几天还是画屏,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高手赐教

网友:
CPU 旁边有个NEC OE128 贴片电容 坏了 这个是东芝M系类 新款的一个通病吧 这个电容会引起掉电 花屏就是这个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
M200碰到很多這樣類似問題 希望有找出通病原因

网友:
难道花屏也是这个电容引起的吗?

网友:
这个NEC的不好找啊 也不好换啊

网友:
楼上的哥们 这NEC的 很好找啊 TB上多的是 就是有点点贵 妈的 一个电容要20 NND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M200
看看这个,是不是和这个通病差不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