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2003主板不过26

楼主(2009-11-24):
此主板不过26 查AGP供电.复位均正常,没有时钟,时钟信号通过一个330排阻连接到时钟芯片(时钟芯片型号:ICS UJ360151),时钟芯片供给AGP时钟信号的那脚没有输出.手上没有这种时钟芯片,请问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另外有没有其他故障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C67有上件吗,有上件就看看有无对地
我看图是用的ICS950223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