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乐星上网本

楼主(2009-11-24):
乐星上网本,945芯片,拿来的时候用电池能开机,插适配器无待机,怀疑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查之,无果。最后将电源调到12V,有待机,能触发。一切正常了。(注:适配器是19V的)

网友:
那是保护了

网友:
是保护了,但是为啥正常电压保护,而降低电压又正常工作了呢?

网友:
那把电压调回19V能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还是没有修好啊

网友:
在12V下一切正常,调高就不行了。啥原因呢?谁能说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