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鑫谷电源

楼主(2009-11-24):
鑫谷电源:核动力320PV,故障是没有辅助电压,更换辅助电压输出整流管故障排除,可以正常使用,但用不了几天就再次烧坏,连板都烧黑了(换上的整流管都焦了),请教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求助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请各位大师给看看。。。谢谢

网友:
传说中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二极管换的是原型号吗?没有更好的,最起码也要按原参数代换吧。
其他的相关元件检查过否?

网友:
核动力320PV,我的也是这款。里面有一个三极管,烧烈了,不知道是哪种 。用C945 和 1815都不行。能不能帮我看看。就是与开关管(BU3150)S极相连的哪个三极管。

网友:
我换的是从另一个同型号上拆的,电阻,三极管没发现什么问题,初级和输出级的电容都换了。。。,我刚刚搞维修的,请大家帮帮忙,我这还有几个。。。谢谢
付师傅,,,是C1815。应该还有东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