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09-11-24):
如题。南桥换了,MAX8734换了,H8晶振有波形,还是不触发,哪位给个思路。

网友: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为什么换南桥?  为什么换8734A  ? 有待机 是否正常呢?是否具备待机的所有条件,问问题像猜谜一样 叫人怎么帮你参考!

网友:
待机0.03应该算正常吧。MAX8734的LDO有3V和5V ,REF有2V。芯片也算正常吧。无奈才去换了南桥,你有啥更好的注意?

网友:
待机正常,查查开机信号PWRBIN

网友:
查EC吧  需要图纸了招我  我有哦

网友:
根据大概的笔记本时序修啊  不是每个笔记本换那几样都会好的

网友:
楼主维修起来思路比较混乱  不触发这样的故障在你维修思想中大体应该怎么修 关系哪几个主要部位 能说说吗  帮你参考下

网友:
如果芯片没问题  查查触发键之类的吧

网友:
给你个图纸看看

网友:
看看开机键吧, 看开机时有没有电压拉低的

网友:
总点查下南桥和EC之间的线路关系,还有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1.+3VSUS 2.PM_RSMRST#3.VCC_RTC 4.CLK 5.PM_PWRBTN#,还有可能是楼主的南桥下面的点短线了,你修死了也修不出来的

网友:
知道英语单词意思,你就知道了,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情帮助,尤其是感谢福建看看的图纸。开机键的电压正常,是3.3V。PWRBIN用示波器看扯一下就没了,好像是什么保护喽。

网友:
不知道如何回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