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BD7II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ABIT-BD7II是478的主板  该主板可以正常加电 关机
假负载电压正常  但是内存没有电压  内存参考电压也没有  内存VTT电压0.67V
内存供电管控制接W83301R(没有电压)输入3.3V有   输出电压没有(给内存的电压)
待机的时候W83301R发热   待机的时候1脚.0V 2脚.0V 3.脚0V4.脚2.66 5脚0V  6脚4.92 7脚1.48V  8.脚2.69 9脚1.38V  10.脚0V
11.脚3.29V   12.脚3.29V 13脚0.V 14.脚0V  15.脚1.45V  16. 17. 18. 19 . 20都为0v
加电后1.2.3.脚0V  4.脚2.66V  5脚0V 6脚4.92  7脚1.48V  8脚2.69 9脚1.42  10.脚0V
11.12脚3.29V   13 .14脚0V 15.脚1.45  16脚0  17脚2.45  18.19.20.为0V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请帮忙啊

网友:
ABIT 工厂的朋友说过:

abit的很多板都是 PS/2 后面的排容 故障 引起内存供电电压不对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那个机器 让客户拿走了  还没来得及修呢 但是感谢你的帮助
我的那个板子  我把内存供电和VTT都改出来了  能亮
但是进CMOS保存退出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