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4个小时 搞定一个带J8的板.

楼主(2009-11-24):
客户拿过来的 GA主板
型号:GA-8LD533 点不亮.

维修:
开机无任何反应.测电池有电.
短路绿黑线,测1.5V正常,内存电压0.X V.  经验:判断IO.

换IO.  ITE8712F-A   GA的板要带GB.换后故障排除.能点亮.
进BIOS一节正常.

新故障:
进系统后,键盘鼠标无效.  (在DOS下有效,按F8进安全模式,也可以按,就是进系统无效)

(N长时间的测试.刷BIOS 换接口 查后级电路 换N多的系统版本 又换了二个带GB的IO) --->失败.

最后解决:
换IO.  原装的IO 是 ITE8712F-A GXS  GB的IO.
后来换的都是 ITE8712F-A IXS GB的IO.   晕死.搞了半天原来还有这方面的事.

希望后来者多多注意啊.

网友:
GXS的IO和IXS的IO好像是不能互换。我试过很多板.

网友:
GXS的IO和IXS的IO不能代换

网友:
鉴定完毕
换错IO导致 键鼠不能用

网友:
GB的IO
中GB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其他地方找到的代换规律,供参考吧.有原装的尽量用原型号的,没的话再尝试吧:
w83627HF-AW不能跟W83627F-AW换

LVC14A===74HC14D
8282M===8282G
W83627EHF-A===W83627EHG-A
W83627EHG===W83627EHF-A

ITE8712F-A(IXS)===ITE8712F-A(HYS)
RTL202==RTL202A
ALC653==ALC655

ITE8712F-A(GXS)==ITE8705F(GXS)

ADP3186==APD3180,ADP3188(把第一只脚挑起)

LPC47M172-NR===PC87382
W83627HF可代83627F,83627F不可代83627HF。
W83627F内没有CPU风扇侦测功能。用83627F代83627HF会造成CPU风扇不转。
一.83627的代换(F-代表有铅,G-代表无铅,其它的字母要相同)
1.LPCIO:83627HF/HG/HG-AW/HF-AW可互换,并可代换83627F/G,83627THF/THG可互换,RSMRST在70P,SUSCLK在75P
2.一般IO:83627EEF/EEG可互换,并可代换83627EF/EG,RSMRST在75P,83627SF的SUSCLK在75P 61:5vsb 68: ps-on 67

网友:
可以看出:
ITE8712F-A(IXS)===ITE8712F-A(HYS)
ITE8712F-A(GXS)==ITE8705F(GXS)

网友:
回复 网友A:
GB---代表给gigabyte专用的,是缩写。gigabyte不用介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