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Sus3_3指的是南桥的3.3VSB供电吗?

楼主(2009-11-24):
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这里的VccSus3_3是指的是南桥的3.3VSB供电吗?(也就是RTCRST#)请各位批评指点!!!

网友:
为什么没人理我呢,自己顶一下。期待中!!!

网友:
+V3.3SUS 是待机3.3v sus是suspend挂起的简称 也可以说是给南桥供电的 但是不也就是rtcrst# 两个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 rtcrst看它的简称就知道是个复位信号 rst 是reset的简称 是一个复位信号 rtc是实时时钟 real time clock的简称 这个信号是实时时钟的复位信号  我的笔记本基础很差的 希望各位先入者指教

网友(2016-02-03):
VccSus3_3在所有intel板子里这个都叫南桥待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