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b0代码

楼主(2009-11-24):
一845杂牌板诊断卡从c1跑到b0代码就不动了,望赐教

网友:
是不过内存

网友:
测内存2.5v,1.25v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1:上内存打值卡,打内存AD线二极体值,看看有没有异常的。
2:检查北桥发热是否正常
3:检查BIOS是否正确

网友:
我也遇到了。刚才是0b,现在是0f!不知从哪儿下手。

网友:
可能是CPU部份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b0占多数~偶尔C1          头都大了~~
CPU座子 吹了几次~~~~CPU~ 内存换了N个~问题以旧!

网友:
洗刷刷能好吗?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你这是内存没有过得完,有的板也可能是io问题呀,

网友:
经常遇到槽接触不好造成B0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擦擦金手指试下

网友:
放一电 擦一下内存金手指

网友:
如果你换内存试过,不行,试一下换时钟IC ,还不行,就是桥问题了!!我修过好多都是时钟IC ,还不行就换南桥就OK,我也不知原理,反正换了就好,哈哈!!

网友:
测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阻值呢

网友:
15楼的 BO问题跟南桥有关系吗?不解

网友:
内存不兼容,接触不良,或北桥有问题

网友:
b0是南桥问题也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