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24):
可以进入路由可上不了网是中了什么病毒啊
上不了网

网友:
你怀疑中毒你可以从装!要我解决的 得先接猫,拨号,能上网说明线路 电脑没问题,
然后再设置路由,看能不能上网!不能 上网设置网关!不行那路由挂了

网友:
会不会用PING,看看置顶的帖.

网友:
要我解决的:进路由看PPPOE是否拨上号,{是,则查电脑DNS设置等。[否,查猫上的DSL信号是否同步(DSL灯常亮)。<是,则查路由器WAN口IP设置及帐号密码。否,查ADSL线路故障>]}

网友:
重启一下路由器看看

网友(2009-12-27):
找到问题了,系统中毒

网友:
可以进路由器,看有没有成功连接到网络,有外网I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