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主板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1-24):
今修到一块华硕主板:P5GD1-TMX/S开始是不开机;不触发’
     更换同型号的IO以后可以开机;但就是复位灯长亮;查南桥 ,北桥1.5V供电正常  内存2.5V  1.25v全部正常··复位针脚有3.3V电压   PCI  IDE等没有复位电压  CPU复位只有0.2V ``复位是南桥供给北桥;;北桥供给CPU;  大家给给意见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咯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供电0.9V  应该正常吧;;没有上CPU  上的假负载

网友:
有专用芯片的吧就换一下

网友:
华硕不是用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的嘛

网友:
换的I0不对吧

网友:
建议你最好还是看一下LPT的二极体是否正常,是否是75232有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再去看一下你换的IO的型号后的字母是否一样

网友:
搞定了;;
换了一根开关线··是那种软排线··

网友(2010-03-08):
回复 网友B:
机箱的开关线吗?

网友:
这种问题你都查得出来 佩服 多上传点维修经验哈

网友:
不会是面板复位线短路了吧?

网友: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几例,机器不定时的重启,都是复位按钮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