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讨论] DDR2代内存是否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2009-11-24):
大家讨论一下,DDR2代内存到底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我将根据讨论的结果,决定是否将维修2代内存的工艺技巧全面系统地发表出来。

网友:
现在涨疯了,,所以现在有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这也是我最近忙活这东西的直接动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版现在就有这方面的热帖

网友:
有价值,发出来吧

网友:
有价值的 2代内存现在好贵

网友:
当然要了,现在2代是主流了,DDR1维修技术基本上成熟定型,DDR2有待开发,版主可以开个先河。
DDR2维修卡和仪器太贵,维修软件免费的不如1代RST好用,RST PRO比较好,可以测试DDR1/2/3,可惜搞不到。
现在收一个坏的2代512M内存不过5-10元,1G的正常20,只要不是严重的短路,PCB焊盘脱落,加焊、重植、换颗粒修都很简单,维修价值空间很大的。维修一个512 20元,1G 40元,大家报价都差不多吧。
希望版主能系统的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如何用软件测试,定位,期待中。。。。。。。。

网友:
现在的价格这么高.肯定是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应该还有一定的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