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麻烦,如何修摔碎的机子(无法插诊断卡的)?

楼主(2009-11-24):
如题,今天接一客户机,神舟天运M132D,摔得很碎,且已被人修过了,上电有待机,全板电压正常,内存座有一条正常,另一条很多AD线阻值无穷大。开机电流有一次跳变,0.8跳到0.65就不动了,CPU和北桥有温度,接外显也不显示。由于此机没有插诊断卡的地方,无法下手,但根据经验应该卡在内存过不去,内存排阻测过,没问题。难道要动NB?请兄弟们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一般南北桥都掉焊盘了。

网友:
用示波器及内存打阻值卡,上电测内存的地址及数据线,是否寻址到了这一块了

网友:
摔了机器很容易造成主板焊盘脱落.特别是桥下面.

网友:
摔得很碎了还修?你时间多吗?变形严重的主板一般BGA的都会有严重的虚焊,有的锡珠还把焊盘扯下来的

网友:
谢兄弟们了,那是人情机,朋友的朋友的,夫妻吵架摔的。折开NB一看,发现多个焊点掉了,飞线也不可能了,板已报废,加上换屏,费用太高,不修了。

网友:
这年头夫妻吵架还有摔东西的啊?OUT了。。。呵呵

网友:
都是有钱的  摔吧  不行了摔钱啊

网友: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