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显卡

楼主(2009-11-24):
一块显卡不显示,黑屏。经测量显卡上的几个MOS管。发现D极有电压,而G极没有电压,S极当然就没电压输出了。经过测量,G极是由芯片AGP7060控制的。更换AGP7060后,显卡修好了。在更换芯片的过程中发现还有AGP7063,AGP7074。AGP7062这几种型号的,请问,这几种之间是否可以直接代换。
不知道的,没有试验过的,不要乱说了。

网友:
补充:芯片是APW7060的。刚才打错了。嘿嘿!其它的是APW7062   APW7063   APW7074。

网友:
bukeyi 不可以的额

apw7060  只可以用isl6529  代换

网友:
都是N勾的 MOS 可以

网友:
新手給我們都新手拍手

新诚达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