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 花屏问题

楼主(2009-11-24):
今天遇到个东芝M207的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用适配器进系统竖条状花屏死机。先用电池开机再插适配器也花,但有一次没花。此机是集成显卡的。用电池和适配器北桥供电都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请各位老大赐教!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适配器隔离电路有几个检流电阻。

网友:
2个检流电阻呀!

网友:
内存内存。换一个在说哈。换内存,试接口

网友:
检查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修好没有哦,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机器,不定时的花屏。北桥也换了。内存也换了

网友:
还是先查下电源供电这块吧

网友:
花屏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换内存不行在看看内存槽有没虚焊的

网友:
显卡做BGA,有可能显卡虚的原因

网友:
北桥内存是已经换了内存槽已经加焊过了,开机还是花,在进WINDOS滚动条哪里,就花死了,如果用电池,开机,进系统没有问题,可是查上适配器,马上就花死了。怎么办,请高手,解决。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显然所有咚咚都是好的,插适配器器画屏,显然是供电有杂波,

网友:
内存的2。5V供电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 搜索 M200 花屏, 还发这样的贴我 直接删除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几个了, 都是北桥问题。  值1偏就OK了

网友:
呵呵M200系列的通病你都没看吗,,,

网友(2009-12-25):
问题解决 换CUP滤波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