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10b纯平开机指示灯闪,嗒嗒响

楼主(2009-11-24):
LG710b纯平开机指示灯闪,嗒嗒响
测电压都正常呀
求解决 方法??
方法

网友:
达达响的话行电路的电压肯定不正常,查行管,二次电源管,高压包

网友:
这个显示器没有二次电源呀,有修过这个显示器的吗?
电路都是通用CPU控制的呀

网友:
我手上有个金长城的 也是和楼主的一样 嗒嗒的响。。。。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是行 不知道查

网友:
刚刚弄好了一个和LZ一样的显示器!我的是美格的!我的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