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写BIOS 会导致主板不触发吗?

楼主(2009-11-24):
一块 双敏 UP945GCM PRO V 的主板,原来顾客反应有 精灵还原在里面,挺烦,总是不小心的时候打开了.导致数据丢失的.....
所以在 官网下了个 里面给的连接 v1.3 的,直接在dos下面在线刷,导致 电脑无法正常启动.....

在线刷写失败....没有办法只能 用编程器刷写..... 所以把bios芯片吹下来  刷写了换上..居然点 开机无法触发了......
电池早卸下了...吹的很小心..不应该 整的 不能触发... 郁闷中......  不知道 BIOS程序有问题也会导致台式主板无法触发的....

网友:
肯定动到其他东西了吧

网友:
笔记本有些BIOS参入开机的会,台式机目前还没见到BIOS参入开机的

网友:
bios没那么强大,能控制到开机电路中....bois是在CPU工作后,复位完成后才登场表演.但前提是主板上没出现明显的短路.估计楼主的是整完后哪里出现致命短路的电路问题了吧.....

网友:
一般不会造成不开机的 楼主检查下是不是动刀其他东西了

网友:
笔记本才出现这问题,台式主板不会的,你还是查开机电路

网友:
有可能断路了

网友:
忘掉以前所做的维修,现在就当不触发来修

网友:
当然会引起这种故障了

网友:
刷BIOS不对会出现开机不跑码

网友:
不开机跟刷BIOS美关系的

网友:
台式机板BIOS不参与开机

你估计把其它地方碰到了

网友:
主板不会的,笔记本有些会的。

网友:
台式机的BIOS不参与开机 摸一下32。768看看

网友:
经典

台机BIOS不会引起不出发,就是把BIOS拿掉也能出发的
BIOS有问题会导致不跑马

网友:
量下内存供电的场管,看在待机下有没有5V。没有这跑到上端换掉前面的小管子

网友(2010-01-25):
回复 网友A:

郁闷,这破主板放店里好长时间 懒的管他,今天看论坛,拿出来什么都没有动,居然是好的。。 搞不懂什么状况。。。

网友:
应该不会影响。。